看看我仿的碳杆扎的四轴,全套就电调不同,可惜kk不会飞...

楼主(2014-02-12):
全架子用六根3mm一米长的碳纤维杆搭的架子,配置:朗宇X2212 kv980,xxd30a电调,kk飞控。目前用手机不会上图,用电脑的时候再上图按照航模杂志的样子,用棉线和502固定,到菜市场买2元一捆的烧烤竹签,做横梁和斜梁,做的时候没想发帖子就没拍照片了。。。。。完成以后才拍的照片。等返校换了QQ飞控再上飞行照片

楼主:
RE: 看看我仿的碳杆扎的四轴,全套就电调不同,可惜kk不...

11111

这是杂志上的最终样子

郎宇x2212的电机

做了4天未完全加固的样子

加了灯带全部加固的样子

楼主:
各位模友有兴趣的可以交流交流哦,帖子里群里都可以。我是四轴新手,打算返校开始练习

网友A:
我也是 新手  动手能里很强  赞一个   不知道能不能抗炸  KK飞控我都摔了 很多次了   502感觉粘不牢  用502固定  再用AB胶粘死  应该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 新手  动手能里很强  赞一个   不知道能不能抗炸  KK飞控我都摔了 很多次了   502感觉粘不牢  用502 ...

502和棉线应该可以吧,感觉还是很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