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单片机烧写器 烧写软件?

楼主(2014-02-09):
什么是单片机烧写器?

烧写器=编程器=烧录器(每个人的叫法不一样而以)

烧写器实际上是一个把可编程的集成电路写上数据的工具,烧写器主要用于单片机(含嵌入式)/存储器(含BIOS)之类的芯片的编程(或称刷写)。

烧写器英文名为PROGRAMMER,有人叫WRITER,更早期有人叫BURNER,这种机器是用来烧写〔PROGRAM〕一种称为可烧写的IC〔PROGRAMABLE IC〕,可烧写这些IC内部的CELL资料,造成不同的功能,以前的IC大部份都是固定功能的IC〔DEDICATED ID〕,所以设计者若设计一片电路板必须用上多种不同的固定功能的IC,对大量生产者需准备很多类型的IC,自从可烧录的IC出现后,设计者只要准备一种IC便可把它烧录成不同功能的IC,备料者只采购一种IC即可,备料方便,但须准备烧写器去烧录它。

什么是单片机烧写软件?

简单点说,就是把你写好代码(C或者是汇编)专程的机器语言通过一定的方式下载到单片机中。称为烧写。

烧写软件很多,方式也很多,主要看你的单片机型号.

STC系列单片机为例: 首先,需要安装keil软件和STC_ISP程序下载软件。 先对你想要实现对单片机的功能用keil编程,然后用STC_ISP下载软件下载到单片机上,最后打开给单片机提供电源就可以观察单片机开发板或是自己搭建的板子上的现象了...通过不断修改程序,下载程序,最终获得自己在实验板上想要的结果。这样就可以了... 实验板与PC机的连接:一般对现成购买的开发板来说,会有一个USB接口提供5v电源、提供通信或另一个USB用来下载接口驱动程序,同时有RS232串口,实现MAX232电平与单片机TTL电平之间转换,用来进行通信下载程序和数据;;对自己搭建的电路板来说,仍会有MAX232芯片和RS232串口用来实现程序的烧写,实现对单片机写入数据和程序的下载。用的是RS232串口实现的程序烧写! 若要用USB来烧写,需要一个相应的ISP下载软件和硬件烧写器,一般这种烧写器价格不菲。用的是USB口实现烧写程序! 一般的,烧写程序还是选用可以用ISP下载的,自己搭建个RS232串口的电路,简单实用,对单片机烧写程序就够用了。

具体的烧写软件可以上网上搜索,一般都有的。

网友(2014-03-16):
为了三千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