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听南瓜说散热是直流……弄了一个不会转啊

楼主(2014-02-11):
麻烦指出怎么连才能变直流

网友:
      不会    不懂.............

网友:
这个是电脑的散热?

网友:
没记错的话  cpu风扇三根线的作用黑色接地 红色+5V 黄色侦测风扇转速  但是你的测转速用不上 所以直接接正负就行

楼主:
我只有3.5v,可不可以弄3.5串

网友:
我用散热做个,笔记本散热器,,我用的手机充电器,,接其中两根,,反复试几次,就找出正负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主板上的电压呗

楼主:
找不着万用表[汗]

楼主:
USAF发表于2014-02-11 10:09:18
我只有3.5v,可不可以弄3.5串
说错了……3.7

网友:
还没试过,要不我把电脑拆了  来试试

楼主:
快去拆吧[阴险]

网友:
红接正   黑接负

网友:
我试过没动

楼主:
我想宰了南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