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的3轴惯性控制--mpu5060

楼主(2014-02-11):
现在很多飞控控制平衡都是采用mpu5060或者其他3轴惯性传感器实现的,我给大家一个上位机程序
从入手MPU6050,开始就想做出和论坛里几位老师一样的动态演示效果,但是一直不知道卡在那个地方就是出不来。
今天晚上终于搞定了把经验拿出来供大家分享。
1.关于Arduino的版本问题:这个问题老师们没有在MPU6050的帖子里提到过只在别的地方说过,但是请注意非常重要这点,大部分串口输出不正常都是因为版本问题。请各位自行下载老师们用的Arduino022看来不是版本越新愈好。
2.Processing的问题,这里主要是COM口的问题和字体问题,我的经验是COM的指定只要这样写就没有问题了:
myPort = new Serial(this, "COM8", 9600);而下面的那句
myPort = new Serial(this, "/dev/ttyUSB0", 9600);  这个要注释掉因为这是给linux用的(也是一位老师告诉我的,在此谢过)
解决了上面两个问题就没有问题了我觉得。
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水平旋转传感器时,Processing里的3D方块不旋转呢?我做各个方向的加速度运动也没反应呢?
Arduino代码:
#include "Wire.h"

#include "I2Cdev.h"

#include "MPU6050.h"

MPU6050 accelgyro;
int16_t ax, ay, az;

int16_t gx, gy, gz;

char str[512];
void setup() {

    Wire.begin();

    Serial.begin(9600);

    accelgyro.initialize();

}

void loop() {

    accelgyro.getMotion6(&ax, &ay, &az, &gx, &gy, &gz);

    sprintf(str, "%d,%d,%d,%d,%d,%d,%d", ax, ay, az, gx, gy, gz);

    Serial.print(str);

    Serial.write(byte(10));

    delay(50);

}

楼主:
process代码
import processing.serial.*;

Serial myPort;  // 创建串口对象myPort

boolean firstSample = true;

float [] RwAcc = new float[3];         // 通过加速度传感器把重力加速度投影在x/y/z三轴上

float [] Gyro = new float[3];          // 陀螺仪读取

float [] RwGyro = new float[3];        // 重新读取陀螺仪

float [] Awz = new float[2];           // XZ/ YZ平面和Z轴(度)R的投影之间的角度

float [] RwEst = new float[3];

int lastTime = 0;

int interval = 0;

float wGyro = 10.0;

int lf = 10; // 10在ASCII表中表示'\n'

byte[] inBuffer = new byte[100];

PFont font;

final int VIEW_SIZE_X = 600, VIEW_SIZE_Y = 600;

void setup()
{

  size(VIEW_SIZE_X, VIEW_SIZE_Y, P3D);

 myPort = new Serial(this, "COM3", 9600); // 设置电脑第三个COM口为连接端口,这个要根据你电脑情况进行设置。

  //myPort = new Serial(this, "/dev/ttyUSB0", 9600);

 // 加载字体,字体必须在代码文件同目录下的data文件夹中

  font = loadFont("/home/zwang/processing/processing-1.5.1/modes/android/examples/Basics/Typography/Letters/data/CourierNew36.vlw");

}

void readSensors() {

  if (myPort.available() > 0) {

    if (myPort.readBytesUntil(lf, inBuffer) > 0) {

      String inputString = new String(inBuffer);

      String [] inputStringArr = split(inputString, ',');

      // 把原始数据转换为G

      RwAcc[0] = float(inputStringArr[0]) / 16384.0;

      RwAcc[1] = float(inputStringArr[1])/ 16384.0;

      RwAcc[2] = float(inputStringArr[2])/ 16384.0;

      // 把原始数据转换为"度/秒"

      Gyro[0] = float(inputStringArr[3]) / 131.0;

      Gyro[1] = float(inputStringArr[4]) / 131.0;

      Gyro[2] = float(inputStringArr[5]) / 131.0;

    }

  }

}

void normalize3DVec(float [] vector) {

  float R;

  R = sqrt(vector[0]*vector[0] + vector[1]*vector[1] + vector[2]*vector[2]);

  vector[0] /= R;

  vector[1] /= R;

  vector[2] /= R;

}

float squared(float x) {

  return x*x;

}

void buildBoxShape() {

  //box(60, 10, 40);

  noStroke();

  beginShape(QUADS);

  //Z+ (绘图区域)

  fill(#00ff0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Z-

  fill(#0000ff);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X-

  fill(#ff000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X+

  fill(#ffff0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Y-

  fill(#ff00ff);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Y+

  fill(#00ffff);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vertex(-30, 5, 20);

  endShape();

}

void drawCube() {

  pushMatrix();

  translate(300, 450, 0);

  scale(4, 4, 4);

  rotateX(HALF_PI * -RwEst[0]);

  rotateZ(HALF_PI * RwEst[1]);

  buildBoxShape();

  popMatrix();

}

void getInclination() {

  int w = 0;

  float tmpf = 0.0;

  int currentTime, signRzGyro;

  readSensors();

  normalize3DVec(RwAcc);

  currentTime = millis();

  interval = currentTime - lastTime;

  lastTime = currentTime;

  if (firstSample || Float.isNaN(RwEst[0])) { // NaN用来等待检查从arduino过来的数据

    for (w=0;w<=2;w++) {

      RwEst[w] = RwAcc[w];    // 初始化加速度传感器读数

    }

  }

  else {

    // 对RwGyro进行评估

    if (abs(RwEst[2]) < 0.1) {

      // Rz值非常的小,它的作用是作为Axz与Ayz的计算参照值,防止放大的波动产生错误的结果。

      // 这种情况下就跳过当前的陀螺仪数据,使用以前的。

      for (w=0;w<=2;w++) {

        RwGyro[w] = RwEst[w];

      }

    }

    else {

      // ZX/ZY平面和Z轴R的投影之间的角度,基于最近一次的RwEst值

      for (w=0;w<=1;w++) {

        tmpf = Gyro[w];                        // 获取当前陀螺仪的deg/s

        tmpf *= interval / 1000.0f;                     // 得到角度变化值

        Awz[w] = atan2(RwEst[w], RwEst[2]) * 180 / PI;   // 得到角度并转换为度

        Awz[w] += tmpf;             // 根据陀螺仪的运动得到更新后的角度

      }

      // 判断RzGyro是多少,主要看Axz的弧度是多少

      // 当Axz在-90 ..90 => cos(Awz) >= 0这个范围内的时候RzGyro是准确的

      signRzGyro = ( cos(Awz[0] * PI / 180) >=0 ) ? 1 : -1;

      // 从Awz的角度值反向计算RwGyro的公式请查看网页 http://starlino.com/imu_guide.html

      for (w=0;w<=1;w++) {

        RwGyro[0] = sin(Awz[0] * PI / 180);

        RwGyro[0] /= sqrt( 1 + squared(cos(Awz[0] * PI / 180)) * squared(tan(Awz[1] * PI / 180)) );

        RwGyro[1] = sin(Awz[1] * PI / 180);

        RwGyro[1] /= sqrt( 1 + squared(cos(Awz[1] * PI / 180)) * squared(tan(Awz[0] * PI / 180)) );

      }

      RwGyro[2] = signRzGyro * sqrt(1 - squared(RwGyro[0]) - squared(RwGyro[1]));

    }

    // 把陀螺仪与加速度传感器的值进行结合

    for (w=0;w<=2;w++) RwEst[w] = (RwAcc[w] + wGyro * RwGyro[w]) / (1 + wGyro);

    normalize3DVec(RwEst);

  }

  firstSample = false;

}

void draw() {

  getInclination();

  background(#000000);

  fill(#ffffff);

  textFont(font, 20);

  //float temp_decoded = 35.0 + ((float) (temp + 13200)) / 280;

  //text("temp:\n" + temp_decoded + " C", 350, 250);

  text("RwAcc (G):\n" + RwAcc[0] + "\n" + RwAcc[1] + "\n" + RwAcc[2] + "\ninterval: " + interval, 20, 50);

  text("Gyro (°/s):\n" + Gyro[0] + "\n" + Gyro[1] + "\n" + Gyro[2], 220, 50);

  text("Awz (°):\n" + Awz[0] + "\n" + Awz[1], 420, 50);

  text("RwGyro (°/s):\n" + RwGyro[0] + "\n" + RwGyro[1] + "\n" + RwGyro[2], 20, 180);

  text("RwEst :\n" + RwEst[0] + "\n" + RwEst[1] + "\n" + RwEst[2], 220, 180);

  // display axes显示轴

  pushMatrix();

  translate(450, 250, 0);

  stroke(#ffffff);

  scale(100, 100, 100);

  line(0, 0, 0, 1, 0, 0);

  line(0, 0, 0, 0, -1, 0);

  line(0, 0, 0, 0, 0, 1);

  line(0, 0, 0, -RwEst[0], RwEst[1], RwEst[2]);

  popMatrix();

  drawC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