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科技SkyWalker-Quattro-20A四旋翼电调

楼主(2014-02-12):
帖子搜索

产品评测RC多旋翼

好盈科技SkyWalker-Quattro-20A四旋翼电调
  • 豆皮

网友(2012-06-21):
    查看: 2021| 评论: 0

四旋翼飞行器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新生代航模产品,以其简单的构造、轻便好飞的特性成为许多RC玩家闲暇时间休闲飞行或者玩下航拍的首选。但四旋翼飞行器由于其四颗马达分布在四角的特性,往往需要单独配合四个电调来控 ...

四旋翼飞行器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新生代航模产品,以其简单的构造、轻便好飞的特性成为许多RC玩家闲暇时间休闲飞行或者玩下航拍的首选。但四旋翼飞行器由于其四颗马达分布在四角的特性,往往需要单独配合四个电调来控制马达的运作,算是一个比较麻烦的特性。而国内知名电调厂商好盈科技自主研发的这款SkyWalker-Quattro-20A电调,相信能大大提升组装、调试四旋翼的效率。

这款SkyWalker-Quattro-20A电调将四个20A电调整合到一起,并且内建了5.3V的3A BEC,支持2~4s锂电池。四边伸出来的四组接线直接与马达相连接,电调左边除了连接电池的正负接线外,还有一根包含三个讯号插头的插线,与另一根整合BEC和第四个讯号插头的插线。这样一来,四旋翼飞行器的核心中枢布线可以更加简便了。
安装范例
原来500X每条腿内都要埋放一个电调

现在之需要连接主电调的接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