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常用材料知识------EPO 发泡塑料

楼主(2014-02-12):
EPO是特殊聚合工艺生产的一种“共聚物”,组成和结构独特,由30%的聚乙烯和70%
的聚苯乙烯组成。PE组分主要分布在粒子的外层,促进颗粒之间的塑化和结合,PS
组分主要分布在粒子的内部,对于泡粒结构具有良好支撑作用。
EPO最大程度地综合了PE和PS的优点,如图所示。与EPS在外力的冲击下极易碎裂和
产生碎屑不同,EPO冲击后不会产生碎裂和碎屑,表观质量好,具有出色的抗冲击
性,特别是其多次跌落冲击性能。
由NOVA Chemicals生产,商标名ARCE

网友A:
请把几个帖子合并到一起
这样明显是为了赚取交易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把几个帖子合并到一起
这样明显是为了赚取交易币

被狼发现了,回头合并

楼主:
可发性聚苯乙烯板(EPS 泡沫)
EPS板(又称苯板、泡沫板)是可发性聚苯乙烯板的简称。是由可发性聚苯乙烯原料
(Expandable Polystyrene)经过预发、熟化、成型、烘干和切割等工艺制成。它既
可制成不同密度、不同形状的泡沫塑料制品,又可以生产出各种不同厚度的泡沫板
材。广泛应用于建筑、保温、包装、冷冻、日用品,工业铸造等领域。也可用于展
示会场、商品橱、广告招牌及玩具之制造。 2、EPS板保温体系是由特种聚合胶泥、
EPS板,耐碱玻璃纤维网格布称和饰面材料组成。集保温、防水、防火,装饰功能为
一体的新型建筑构造体系。该技术将保温材料置于建筑物外墙外侧,不占用室内空
间,保温效果明显,便于设计建筑外形。 3、EPS泡沫是一种热塑性材料,每立方米
体积内含有300--600万个独立密闭气泡,内含空气的体积为98%以上,由于空气的热
传导性很小,且又被封闭于泡沫塑料中而不能对流,所以EPS是一种隔热保温性能非
常优良的材料。 用途:用于建筑内外墙保温、地热采暖、冷库、冷藏室、轻体房、
低温箱、保鲜箱 产品规格(mm):尺寸:1250×6000×600 1000×2000×500  厚度:
0.5-600  注:按用户要求生产各种规格 技术指标 密度(kg/m3):15-30  导热系数
(W/mh): 0.041  抗拉强度(kg/m2): 2.5-3.5  尺寸稳定性使用温度(℃):+70。
目前,我国EPS年产量已达50万吨。

楼主:
聚丙烯塑料发泡材料
EPP  (Expanded polypropylene  ):聚丙烯塑料发泡材料
是一种性能卓越的高结晶型聚合物/气体复合材料,以其独
EPP泡沫
特而优越的性能成为目前增长最快的环保新型抗压缓冲隔热材料。EPP制品具有 十分优异的抗震吸能性能、形变后恢复率高、很好的耐热性、耐化学品、耐油性和
隔热性,另外,其质量轻,可大幅度减轻物品重量。EPP还是一种环保材料,不仅可
回收再利用,而且可以自然降解,不会造成白色污染。
EPP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IT产品、电子通讯设备、液晶显示器、等离子彩电、精密
电子元器件、精密仪器仪表等都开始大量采用EPP作包装材料。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
应用领域是在汽车工业中的大量应用:汽车保险杠、汽车侧面防震芯、汽车车门防
震芯、高级安全汽车座椅、工具箱、后备箱、扶手、底垫板、遮阳板、仪表盘等(据
统计数据反映:目前每辆汽车平均用塑料100~130kg,其中应用EPP塑料约4~6kg)。

楼主:
KT 板
KT板是一种由PS颗粒经过发泡生成板芯,经过表面覆膜压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材料,
板体挺括、轻盈、不易变质、易于加工,并可直接在板上丝网印刷(丝印板)、油
漆(需要检测油漆适应性)、裱覆背胶画面及喷绘,广泛用于广告展示促销、建筑
装饰、文化艺术及包装等方面。

楼主:
kt板结构图
KT板是一种由PS颗粒经过发泡生成板芯,经过表面覆膜压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材料,
板体挺括、轻盈、不易变质、易于加工,并可直接在板上丝网印刷(丝印板)、油
漆(需要检测油漆适应性)、裱覆背胶画面及喷绘,广泛用于广告展示促销、建筑
装饰、文化艺术及包装等方面。在广告方面的用途一是用于产品宣传信息发布的展
览、展示及通告用装裱衬板,另外就是被大量应用于丝网一次印刷,特别适合用于
大范围统一宣传活动使用。尺寸:从0.9m到1.2m宽都有,一般是2.4m长。
成分结构
主要成分为:聚苯乙烯(英文:polystyrene)
kt板板芯的颜色常用的有白色和黑色,其实也有红色、蓝色、黄色、绿色等颜色。
不过一般国内没有需求所以没有厂家会去生产。不过出口kt板中会有这种些彩色的
kt板。
分类
KT板从目前比较成熟的生产工艺可分为冷复合与热复合,这两种不同工艺生产出来
的产品我们对应的称之为(冷复合板)冷板和(热复合板)热板。
冷板
首先是板芯发泡:原材料是PS颗粒,但是由于冷板大都是单层板芯,所以要进行双
次发泡,第一次发泡厚度一般为3.5mm左右,熟化半个月后,再进行第二次发泡,
把芯放到设备上发泡到5.0-5.2mm左右,第二次发泡后就可以
KT板应用实例
直接涂胶贴合。
然后粘贴面皮:面皮的基材是PVC,一般为0.08m-0.1mm,0.9×2.4的小板现大多用
0.08-0.1mm面皮, 1.2×2.4的大板一般用0.16mm的面皮来加强板的挺度,由于面是PVC,
芯是PS材料,所以选择的一定要是中性胶水,胶水在面皮和板芯同时涂胶相互粘贴,
粘贴要经平板液压机(十吨以上)挤压,24小时以上方可取出切边修整包装出货。
起泡:面皮与板芯起泡,原因分析

楼主:
KT板
1、板芯熟化期太短;2、中性胶水有问题或是涂胶有过错;3、成板后有太阳直射或
紫外线光照射。常见的起泡是由于面皮过薄,经太阳直射后起泡,写真画面与面皮
极少有起泡,从理论上分析极不易起泡。
热板
1、通过设备把PS颗粒发泡成2.5mm-3.0mm板芯(一次发泡),此时的板芯是卷材,
一般为500米,此时的板芯要在常温下存放半月(熟化期),使板蕊的一些废气排放
出去。
2、贴面
在设备同时放上两大卷已拉伸好的PS面皮和两大卷熟化好的板芯,通过设备的模具
使让他相互融合贴在一起,形成整板。面皮的厚度大约在0.01m。
3、整包
把贴好面的板在设备上时就裁成2.4m长,裁下后再进行修边,整成0.9×2.4的整板打
包出厂。
1、起泡表现:指写真画面贴在KT板上,不用几天画面开始起拱,形成水泡状。
形成的原因有:1、板芯的熟化期短;2、表面的PS面太薄;3、画面背胶的胶水与PS
面有反应(有一些胶水有此类情况)
2、形成的过程
KT板应用实例
由于板芯的熟化期远不止半月,半个月只是相对的,更何况几乎所有的厂家只存放
几天,根本不会到半个月,此时的板芯是还一直在化学反应会产生很多的气体,加
之表面的PS面太薄,根本无法挡住气体向外挥发。而画面虽经表膜机覆压看视平整,
其实仍有气体未排完,此时在原有气体的地方后面又有板芯的挥发气体就形成泡。
以上介绍已经是很久以前编写的,其实kt冷板和kt热板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复膜的工艺
那里和板面膜本身的区别,冷板为pvc膜,复合膜工艺为冷复合。热

楼主:
板膜是ps  膜,复合工艺为热复合。 至于说第一次ps颗粒发泡出来的板材的厚度的
差别现在的工艺上已经不存在了,前几年ps原材料价格贵,08年开始原材翻倍的跌
价,一般厂家也不会在那里做偷工减料的文章,现在kt板厂家发泡片材出来的片
KT板
材除了厚度,更重要的是片材的克重,这才是决定板芯硬度关键。
其他分类
kt板 目前除了冷板和热板分类外,也可以分为:丝印kt板、裱画kt板、纸面kt板、
高密度kt板、彩色kt板、出口级kt板、背胶kt板等
丝印kt板:工艺要求表面平滑,面皮ps膜只要要求4c以上,裱膜必须通过丝印油墨
测试才能使用。不适合用于裱画,裱画厚同样会短时间起泡。属于热复合板。
裱画kt板:也属于热复合板,主要是解决热板ps膜薄的情况加厚裱膜到6c以上,适
合中
KT板
短期质量要求高的广告制作,同样也会起泡,只不过起泡时间比普通板会长一些。
纸面kt板:属于冷复合板,按卡纸的不同也有不同的命名,看不同的厂家的叫法,
市场上也没有统一的名称。常用的面的纸有:白面灰低卡纸、纯白卡纸、黑色不同
克重的纸和卡纸、彩色纸等。
高密度kt板:一种硬度可以达到木夹板一样的硬度,不过厚度只能到5mm。主要用
来做出口级写字板。以及一些发泡板玩具。
彩色kt板:一般国内市场上说的彩色kt板都是面为彩色芯一律都是白色。出口的也有
板芯和面一样颜色的彩色kt板。彩色的面可以是ps膜也可以是彩色的纸面。
出口级kt板:这种板一般板的质量会比国内的kt板好很多,多数为纸面kt板。通常规
格为:A1;A2;A3;A4等小规格。
国外一般用来做海报板、写字板、促销广告展示板等。最大特点不允许有起泡和变
形的情况出现。

楼主:
背胶kt板: kt板本身单面或者双面背胶。所有kt板都可以做成背胶板。  国内不常用。
三、总结:
1、起泡热板的起泡大都是因为熟化期短、面皮过薄导致,冷板起泡大都是因为生产
时的涂胶不好或太阳直射过长导致。
2、价格比较:热板价格低,主要是因为生产期短、用料少、生产量大而形成的,而
冷板恰恰相反。
3、目前KT板面膜上的种类比较多,常见的有PS面、纸面、背胶面等类型。
4、kt板都是用在室内广告多,一般对板的要求就是保证不起泡和不变形。 真正能
做到不起泡的kt板还是卡纸kt板。但是卡纸kt板有通病,在空气容易吸水,就容易变
形。目前在市场上有一种改良过的一种kt板叫塑纸板,用特殊的纸面+够硬的板芯冷
复合而成。能在长时间内不起泡不变形。(注:并非市场上的比较低档的纸塑板)
应用领域
主要应用广告行业、标识标牌行业,以及在建筑装饰行业、文化艺术及包装行业、
印刷行业、cosplay道具中广泛应用。

楼主:
KT 写真膜
飞机修饰的目的是为了让飞机好看,如果买不到专业的图纸或成型的飞机,好多朋友
都是自己想办法让自己的爱机更加漂亮或威武.  这里我说一些自己在广告店里了解
的一些关于喷绘和写真的话题.  喷绘和写真是有区别的,喷绘多用于室外,写真多用
于室内.当然不是绝对.  先说喷绘吧,其主要用于室外大型图案的制作,由于在很大的
广告牌或是门头广告上一般用不到手指头大小的字.因此图案追求的是个大概轮廓,
一般3米-5米长的广告精度在150左右就够了.这种广告一般是让你记住广告本身.  写
真主要用于室内的图案,长度一般不超过3米.写真可以很细腻的表现图案的内容,有
的可以看见毛发和毛孔.这上面喷照片的话,1.2米长的照片和在相馆的同样大小的相
片,站在两米左右看,效果就基本一样了.(所以,有朋友需要放大照片挂墙要求不是特
高完全可以用写真代替相馆的照片,价格会让你有惊喜的.本人试过)  扯远了.  下面说
说模友在做飞机贴膜中选择写真或喷绘的优缺点,到广告店做贴图,店主就不会把你
当门外汉,自然价格就不会乱报.  写真时模友一般使用背胶图(除了中国几个顶级城
市可以做象矿泉水瓶表面的包装纸一样轻薄,其它包括好多省会城市都没有.当然价
格贼贵),背胶是把背胶纸张喷绘打印好后在上面再压一层粘膜(冷表膜),也就是你拿
到手的背胶图有3层,撕掉一层贴在飞机上还有两层.但画面图像很清晰(分辩率72就
可以了,再高就没必要).缺点是不防晒(紫外线照射后要变色),如果外面一层膜掉开图
形也不防水,且重量较重.  喷绘的话,模友一定要选冷表膜(在一般的城市我还没见到
比它更轻的材料,如果模友有更合适的材料话,告诉我我将不胜感激),冷表膜其实就是
背胶上面的防水膜,好多人甚至广告店都不知道这上面可以喷绘的,如果你到广告店
做喷绘首先问老板能在冷表膜上喷绘不,如果不行就撤,以免耽误时间.冷表膜喷绘时
喷绘机上有风扇,喷好后10-20分钟就能用,而且不掉色,雨淋都没事.精度一般分辩率
150(但

楼主:
这样也没写真清晰,没办法性质决定的)就能达到模友的要求了,缺点就在这.优点就是
比写真轻约1/3,飞机能省几克都是好的啊.而且画面不掉色防晒防雨.  最后说价格吧.
两种价格都差不多,看你喷的图多少和你所在的城市有关.一般在15-25元/平方米,一
架飞机就1个平方左右,你可以在上面设计一些图标同时喷,也就1平方米的钱,做到物
有所值,物尽其用吧.

楼主:
环氧树脂涂装
环氧树脂(A 剂) +  硬化剂(B 剂),其实讲白点也就是一种  AB  胶。  由于塑钢液为浓稠状,不
好直接涂抹,故需以酒精稀。  调制比例约为  A 剂  : B 剂  :  酒精  = 1 : 1 : 2 (酒精可依需求减
少)  建议一次最多不要调超过半个纸杯,一架飞机分正反面两次涂。   操作时间约  40  分钟,
完全硬化约  6  小时。  硬化后保丽龙的飞机会有巴尔沙木飞机般的硬度与烫纸包覆的质感。
依小弟使用后的心得是,除非你是存心要捏破它、故意去砍树或直接番石榴,  不然会一直
油油亮亮到你不想飞它!

楼主:
D 板
Depron 是一种闭孔聚苯乙烯泡沫,出厂标准样式为板张,又称 D 板。它重量极
轻,且防潮。
从最初作为铺设地板的高性能隔热板材,到现在 Depron 已有各种各样的用途,
如食品包装等。在 2005 年举办的 M.A.V.世界挑战大赛上 Depron 被首次运用于模
型制作,由于它重量轻韧性高的特点,现在 Depron 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模型领
域,许多顶级模型工厂已经普遍采用 Depron 作为板材原料,他们均认为 Depron
将是未来轻型航模的首选材料。
Depron 有两种颜色(白色和灰色),以及两种不同类型: Depron Classic 和 Depron
Aero。在模型制造中,Depron  Classic 可代替轻木用于模型建设,如航空和航海
模型。Depron Aero 则是 F3P 飞机模型的最佳材料。
Depron 的优势
不同于轻木,Depron 没有纹理,所以不易开裂。
每张同规格的 Depron 板材都拥有同样的重量和均匀的密度,以便达到最佳的平
衡及性能,这对制造模型非常重要。 Depron 非常轻,密度最小可达到 28kg/m3,
同时又保持很高的强度。因为特殊的结构,Depron 很容易切割及铣削,加工后
表面光滑干净。Depron 损坏后可进行修复再次使用,修复方法简易。
Depron Aero 比 Depron Classic 轻 15%,且性能不变。世界 F3P 冠军 Martin Müller
强烈推荐使用 Depron Aero。
就实际的使用而言,D 板是一种有韧性的“KT”
D 板的弱点:不易涂装。

楼主:
一种橡胶。又称海绵橡胶。海绵状多孔结构的硫化橡胶。有开孔、闭孔、混合孔
和微孔之分。可制成软橡胶或硬橡胶制品。质轻、柔软、有弹性、不易传热。具
有防震、缓和冲击、绝热、隔音等作用。用合成橡胶制成的还具有耐油、耐老化、
耐化学药品等特点。广泛用于汽车、飞机、化学、日用品等工业,用作保温、隔
音、防震材料,以及制座垫、床垫、医疗机械、卫生用品、体育用品等。可由生
橡胶中加起泡剂(如碳酸铵、尿素、偶氮二异丁腈等)或上浓缩的胶乳经搅拌鼓
入空气,再经硫化而成。
一种橡胶,又称海绵橡胶,其特点是不腐蚀泡沫模型,海绵状多孔结构的硫
化橡胶。有开孔、闭孔、混合孔和微孔之分,可制成软橡胶或硬橡胶制品。质轻、
柔软、有弹性、不易传热。具有防震、缓和冲击、绝热、隔音等作用,用合成橡
胶制成的还具有耐油、耐老化、耐化学药品等特点。广泛用于汽车、飞机、化学、
日用品等工业,用作保温、隔音、防震材料,以及制座垫、床垫、医疗机械、卫
生用品、体育用品等。可由生橡胶中加起泡剂(如碳酸铵、尿素、偶氮二异丁腈
等)或上浓缩的胶乳经搅拌鼓入空气,再经硫化而成泡沫胶的用途及特点。用途:
本胶适用于各种软质材料自粘和与硬质材料的互粘。如泡沫、海绵、皮革、
PVC 软材、KT 板、塑料膜、软质纤维等与硬质材料:铁皮、铝板、有机板、玻
璃、木材、石材、瓷砖等的互粘,适用于装饰及广告公司钢结构工程和办公用品
黑板的使用。

楼主:
泡沫胶
本胶化工原料合成产物,采用无苯混合溶剂,属环保型产品,无特殊异味,
表干快,贴得牢,耐水耐候性好等特点。
使用方法:
泡沫胶使用不当会对应用物品造成腐蚀,需注意正确使用:
1.粘合面去尘,保持清洁;
2.涂胶后,晾 20 秒,然后合拢,瞬间牢固;
3.由于气温、湿度不同,晾晒时间也不同,可观察方法是,晾 5 秒,然后每
隔一秒把粘合面碰一下拉开,待看到出现“拉丝”的现象后,再等 3 秒,合拢;
4.粘接力强,不脱落。
注意事项:
严禁用香蕉水、苯类溶剂、醋酸乙酯、油漆稀释剂稀释、洗刷。
泡沫胶的去除方法
方法一:
可以用浓度高的稀释剂---香蕉水清洗,但是材质不能是表面为油漆的,要不
会把油漆的颜色也跟着一起刷掉。用刷墙用来和和水泥的小铁铲讲附着在胶表面
的那层泡沫刮去不用担心会刮花,然后用油刷蘸香蕉水在刷掉泡沫后的胶上,先
腐蚀一会儿,1、2 分钟后,用刷子以打圈的方式来刷,胶就会脱落了。最后的
清洗才是比较麻烦的呢,最后还要用干净的水来擦干净。
方法二:
粘在衣服上的泡沫胶可用牙膏清洗。而残留在门上的泡沫胶可用开水烫洗。
方法三:
用风油精涂上后稍等片刻,再擦拭干净,但有油性。
方法四:
用吹风机吹一下使黏胶软化,使其的黏著力变弱,就可以较轻易的清除。如
果还有一点小痕迹,就用清除指甲油的去光水来擦拭。

楼主:
丙烯颜料
丙烯颜料是用一种化学合成胶乳剂(含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酯、丙烯酸、甲基
丙烯酸,以及增稠剂、填充剂等)与颜色微粒混合而成的新型绘画颜料。
目录
丙烯颜料属于人工合成的聚合颜料,发明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丙烯颜料
是颜料粉调和丙烯酸乳胶制成的。丙烯酸乳胶亦称丙烯树脂聚化乳胶。丙烯树脂
有许多种,如甲基丙烯酸树脂等,因此,丙烯颜料也有很多种类。国外颜料生产
厂家已生产出丙烯系列产品,如亚光丙烯颜料、半亚光丙烯颜料和有光泽丙烯颜
料以及丙烯亚光油、上光油、塑型软膏等等。
丙烯颜料与油画颜料的不同点
(1)可用水稀释,利于清洗。
丙烯颜料
(2)速干。颜料在落笔后几分钟即可干燥,不必像油画作品那样完成后需等几
个月才能上光。喜欢慢干特性颜料的画家可用延缓剂来延缓颜料干燥时间。
(3)着色层干后会迅速失去可溶性,同时形成坚韧、有弹性的不渗水的膜。
这种膜类似于橡胶。
(4)颜色饱满、浓重、鲜润,无论怎样调和都不会有“脏”“灰”的感觉。着
色层永远不会有吸油发污的现象。
(5)作品的持久性较长。油画中的油膜时间久了容易氧化,变黄、变硬易
使画面产生龟裂现象。而丙烯胶膜从理论上讲永远不会脆化,也绝不会变黄。
(6)丙烯颜料在使用方式上与油画的最大区别是带有一般水性颜料的操作
特性,既能作水彩,又能作水粉用。
(7)丙烯塑型软膏中有含颗粒型,且有粗颗粒与细颗粒之分,为制作肌理
提供了方便。
(8)丙烯颜料有轻微的毒,但对人体不会产生伤害。只要小心不要误食就
行了。
注意
丙烯画应在丙烯底涂料(GESSO)制作的底子上绘制,不要用油质底子作画。
材料专家也不主张丙烯与油画色混合使用,尤其不要在丙烯底子上画油画,这主
要是为了作品的永久性保存。丙烯与油画颜料之间并没有不良反应,交替使用时,
其附着力有待于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