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宇飞控OSD界面

楼主(2014-02-12):
请教飞宇飞控osd界面 我在使用飞控时,会出现只有图像画面而没有界面信息 。不知有哪些原因会这样。 忘记说了 我用的是41AP Lite

网友:
您好,亲说的是41AP的OSD还是Hornet OSD视频叠加模块呢?
一般来说,出现只有图像画面而没有界面信息的情况,这可能是因为摄像头不兼容造成的,建议换一个摄像头。如果是Hornet OSD 还有可能控制器部分的信息传不到OSD,或者可能是因为固件问题,可重新下载固件刷新试试。Hornet 叠加芯片用的Max7456,亲可到他们的官网查看它支持哪些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