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LUCKYY】原创经验LUCKYY。。致新手-入模设备篇

楼主(2014-02-13):
一年前我也是新手,窝深深记得当时有多么迷茫,特发此贴。绝对原创
先在此说明,这帖子是我给一个准备入模的朋友写的指南,稍加改动发上来让大家看看,欢迎指正。

(新手入模总会有迷茫的时候,我就深受其害过,太不爽了。为了不让你走弯路,特意给你编辑一个文件参考,祝你玩模愉快,)

遥控器

   遥控器推荐的品牌是“天地飞”,它的性价比最高,很多老模友的评价都不错,还是国产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品牌,像FUTABA,JR,什么的,可是太贵了,六通都要上千。其他小品牌像蓝宇,艾特什么的虽然便宜,但是不推荐(估计不稳定)。undefined
   遥控器的种类我推荐2.4G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不过FM控就不推荐了。(2.4G的控天线很短,FM控的天线像收音机那样拉出来很长的,而且FM控非常容易被干扰)我的艾特FM控有时控制飞机在我前面飞过时会有几个舵面不受控制的抖,天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大概是有一次掉水里了)undefined
   综上所述,你可以到淘宝上搜“天地飞 2.4G”。买的话一定要配个模拟器,而且遥控器很费电(有的装8节5号电池而且用的很快),最好配上控电。undefined

动力套装

  飞行需要两样东西,足够的钱和足够的速度。所以电机(马达)用无刷的吧。(无刷的有三条线供电,有刷的只有两条线,这是最明显的特征)品牌嘛我用的是新西达(缩写成了XXD)的电机。也有朗宇的,不过朗宇的好贵啊··我用新西达的就行,没有问题。有电机也要有电调,无刷电机用无刷电调。牌子嘛,好盈天行者电调挺好的,或者中特威。undefined
  新手的经典搭配是新西达2212无刷电机(或2208,拉力应该小一点),KV1400(KV表转速,越高用电越多,用的桨越小,KV1400就足够应付大多DIY的前拉了),配8寸桨(8060桨,好像8060的意思是8寸长,螺距是60还是什么的。用8寸桨DIY飞机那么飞机的翼展要60cm以上用来抵消反扭,但是因为阻力,8寸桨的翼展也不能太大),和一个30~40A的电调,淘宝很多店都有相应的套装的。undefined
   综上,搜“无刷电机电调套装”即可。

电池

   最好用锂电池啦。牌子有很多,格氏,花牌,狮子什么的,我一直用的HRB。建议你上个3S 11.1V 1300mah20c或25c的(3S表示三片电芯,一片锂电池电芯的电压为3.7V,三片就11.1V了。还有2S,就是7.4V,不过电压低点电机就转的慢点,2S会轻一点。1300mah是容量,不建议2200mah,太重。20c表示放电倍率,在这个1300mah20c的电池中放电倍率就是1300毫安*20倍=1.3A*20=26A)
   电池建议买两块(不可能出门放飞只飞一次吧),undefined 锂电池要用平衡充充电,大家貌似用的B6较多,可是我用的是简易平衡充(事实上B6太贵了,要半个遥控器那么贵)除此最好买个电显(显示电压的,新手可能会让电池过度放电,电池寿命就大大降低了)

舵机

   舵机是控制舵面活动的,这就不多说了。品牌也很多,银燕的貌似不错,不过我是用辉盛的,辉盛9克舵机,最好多买点备用齿轮。假设你用六通控,那么除油门外每个通道都要一个舵机以上,最少要5个,再配5套齿轮。
   如果需要可以买个舵机测试仪。作用多多。undefined

大配件基本如上,以下还有小配件的清单。必不可少。

1.       机身材料。用KT版比较方便。不知道附近广告店有没有,上淘宝买也可以。,还有许多小的东西在平时都可以找到代替的。如舵角什么的。不过钢丝必不可少,是钢丝不是铁丝,铁丝不够硬,1mm粗的钢丝就用作拉杆(连接舵机摇臂和舵角),2mm及以上就用作起落架什么的。还有橡皮筋什么,我们用我的圆珠笔芯也有作用。DIY就是这样。还有切割部分,自己在小卖部买盒剃须刀片就好。慢慢再给你这方面的指导。
2.       机身制作,粘贴材料可以用泡沫胶或者热熔胶(泡沫胶轻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买,热熔胶很方便,我一直在滥用)。千万不能用502,(腐蚀泡沫的)。同时还要准备大卷的透明胶和纤维胶。
3.       或许你还要舵机延长线,Y线什么的。

购物篇
建议集中在两到三家店买,省点邮费(每件东西都要几家店特别便宜,不过分散来买邮费会很贵。

不懂是什么东西就上淘宝搜搜,很万能~undefined

网友:
说得很详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