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需要激活吗

楼主(2014-02-14):
锂电池需要激活吗,老魔头可否赐教呢

网友:
最好一般前2--3次带负载电压不要小于3.7V
以后在用的时候一般不要低于3.5v
我一直这样用的,我的电池用了150次,还在用。
不知道有没有跟好的方法了

网友:
放的久了的话  要激活

网友:
正常用的话不用激活的,新电池出厂做过了

网友:
刚买的应该不用

网友:
老魔头
刚买来小电流充电,注意保养
长时间放置最好保持在3.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