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X3使用凤凰50A电调设定分享!

楼主(2014-02-14):
今日在群内有模友咨询我凤凰50A电调的设定,我使用这颗电调经验大约有4年了,从以前的ALIGN 450PRO到450 PRO DFC一直到现在的GAUI X3一直使用的是这颗旧版的凤凰50A ICE(不是新版EDGE),凤凰电调只要不烧掉性能也是非常棒的,很多著名选手都在使用。

今天我专门将这颗电调设定X3的数据发出来分享与全国模友,不光只能用在X3上(如使用在其他机型上,您只需要改变齿轮比或者马达的基本信息即可,主页面的数据也基本一样的)一台机器好不好飞配备也很关键,自由度也比较大!首先要确定的是你用这台机器是用来练习基本动作还是暴力飞行?基本动作可以使用低一些的齿轮比飞行低转速(11T),不缺输出扭力的同时让飞行时间增长,如果想中和练习和暴力飞行的话就要配好,就拿X3这台机器来说:飞行转速在大约3400转左右机器表现出来的是受控能力很棒,做动作稳重是最大的特点!

所以要先确定你要飞行的转速然后再来进行马达齿的选择,X3配12T马达齿轮是我们测试这么久以来无论从效率还是动力、爆发力、飞行时间都是最理想的,所以我一直使用的是12T,包括发过Dunkan Bossion和泰国的Poom及CD都是使用12T马达齿来飞行,如果你是喜欢暴力的一份子!那么请上13T,这样飞行转速会高,然后飞行时间就会短一些,练习飞行的话建议使用12T马达钢齿配备6S 1400mah-6S 1500mah 45C左右的锂电池就相当爽了。

先来一段我之前使用凤凰50A飞行GAUI X3的飞行影片吧,看看这颗电调在我的设定下的表现,
凤凰电调影片中的设定转速为:3300转
飞行时螺距:12.5度

先按照官方网址下载设定软件,以下是凤凰电调软件中的设定:

马达及齿轮比信息栏设定:

其他选项都是使用默认的(BEC电压一般舵机设定6V),完成设定后将凤凰电调油门进行校准(也可以在设定前进行校准)

校准方法:
校准时使用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为0-50-100,油门通道行程TRAV.ADJ.(JR遥控器菜单)、END POINT(Futaba遥控器菜单)调整为+50 -50,普通模式下把油门推到最高位置然后接通飞机上的电调等信号确认完成后电调会出现提示音,然后将油门通道行程+50慢慢往上加直到电调出现提示音后再提高两个点(比如到97提示音出现时再往上加两个点到99),然后将油门行程拉到最低将-50的数据慢慢加大到提示音同样再加两个点,油门行程校准完成,过程大约1分钟左右就能完成。

遥控器设定:
普通飞行模式:0-30-30(也可以设定30-30-30然后每次使用Hold开关启动,但推荐使用0-30-30)

特技飞行模式1: 70-70-70 一条直线

特技飞行模式2:100-100-100 一条直线

凤凰电调设定就这样完成,其他款式的凤凰电调设定也和这个一样,只是需要根据您飞行的机器设定不同的齿轮比和马达基本信息,不同的马达定速感度也不相同,如有疑问请跟帖,希望能帮到第一次使用凤凰电调的模友,
谢谢!

Danny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