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GAUI X3新手《六个小小注意事项》让您爱机更加完美!

楼主(2014-02-14):
我飞行X3这台机器已经好几百趟了,有几个重要的经验今天写出来分享给大家,不管你是刚装还是准备装的模友都可以参考,让您的爱机状态更加完美请参考以下注意事项吧!

Gaui X3注意事项1:
主旋翼头的安装,桨夹与中联之间的垫片正确使用会使旋翼头的虚位最小化,原厂配备了四片薄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全部使用上,前提是左右的轴承都要装到位并再次确认!
外径较大的垫片装在横轴胶圈一侧,外径较小的垫片装在靠桨夹轴承一侧。

装完后正确的间隙

注意事项2:
球头扣连杆的安装,其实这个再简单不过了,但是由于有时候粗心大意总是忘记!

十字盘舵机推动十字盘的三根连杆拧玩后螺杆还剩下:5.6MM,这也是我们实际飞行中的长度,和说明书标的一样,记住三根连杆一定要一样长。

旋翼头的两根连杆拧完后螺杆长度还剩下:13.6MM(这个是选装第二个孔位的长度,其他孔位略有不同)

注意事项3:
尾传动轴轴承位置固定,这个一定要分享给大家我的方法,飞行这么久,我的X3震动几乎说是没有,就是要根据飞行经验合理的装配。
找来一个长尺,首先量好整个传动轴的总长度

然后找到传动轴的中间点,如图所示:记号左边黑点是中点,记号右边的黑点是往后移动2厘米!右边记号点就是轴承固定的位置,并且靠右记号的一端是朝尾波箱,也就是从中点算较短的一边传动轴是插在尾波箱里的。

如图所示:

正确安装完传动轴以后,两边再用封口胶带贴两圈,防止轴承来回晃动造成震动,这样的方法就不用每次都拆开机器来检查。

尾传动轴卡环,直接安装即可

装这个卡环的时候请注意看以下图示:固定尾波箱的螺丝穿过尾管时要避开卡环,不然会卡主造成转动不顺畅。

我自己的方法是将这个卡环往后挪,这样就避开了会卡到,但是不能太靠后!不然卡环超过了传动轴头子就起不到加强的作用了,正确使用方法:找来卡尺量好位置然后锁紧顶丝就好了。

涂上一些润滑油就可以轻松放入尾管
如图所示:

注意事项4:
尾撑杆请一定要使用AB胶固定,瞬间胶太差的会干裂松动,对飞行造成安全隐患!所以请使用AB胶固定吧!

注意事项5:
轴承与机身零件配合时建议都使用原厂配的这瓶R48来固定,防止飞行过程中轴承出现移位产生虚位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安装完成后:

旋翼头十字盘摇臂的小轴承也建议使用R48来固定,注意:请看说明书正确使用垫片,装错的话很难取出来!

如图所示:

安装完成后

尾传动前伞齿建议使用R48固定,这样轴承就不会轻易跑出来,运行更顺畅!

安装完成后:

注意事项5:
主齿轮安装后请使用正确的卡簧钳将C卡放入单向轴套的凹槽内,不建议使用两个钳子同时用力装(除非工具不全),这个可以自己买一把长期使用。

安装完成后:

注意事项6:
尾波箱的螺丝请不要太用力去拧它,塑料配合的零件也不需要这么用力,就算超暴力也不会飞掉的,所以不必担心这点,只要刚好拧到位再加半圈就行了!太过就会将尾波箱零件拧滑牙,这样就失去了强度,下面是尾波箱正确安装完成图:

以上6个注意事项分享给全体飞行GAUI X3的模友,谢谢!
摄影、撰文:
RCM Danny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