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仓盖安装

楼主(2014-02-15):
请教设备仓的盖子如何安装既方便有安全

网友A:
磁铁粘上吸合

网友B:
不理解撸主所描述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撸主所描述的是什么

就是求设备仓盖子的安装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铁粘上吸合

很好的方法

网友(2014-03-22):
1.磁铁粘接,但高速过载时可能会摔开,最好再使用胶带或皮筋做二次冗余固定。可以一面是磁铁,对应一面是铁片。用胶水固定牢固。
2.做木制结构,使用活门旋钮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