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导航模块

楼主(2014-02-15):
    刚开始做阿凡达的时候我的遥控器还没有混控功能,但是要想让这个大家伙飞起来,混控功能又是必须的,于是我设计了一个不用混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混控功能的机械式导航模块
如图,本模块由两个舵机驱动,连接时分别接在两个不同的通道上。左侧的舵机可以使右侧舵机进行整体的平移,而右侧的舵机则可以使两个伸出部分进行相向运动,这样就能在遥控没有混控功能的情况下实现“混控”了。
由于是机械式的结构,这个模块在完成动作时还是存在很多缺陷的,如会增加机身重量、动作不精准、无形中增大舵量等,因此在实际中还是用遥控器的混控比较好哦...
这是这个模块的图纸,各位感觉能用得上就看看吧!

阿凡达导航模块(29.45K)

网友A:
回帖奖励 +1 牛币

,能发个预览图吗

网友:
多发点图片

网友B:
我记得三角翼也有类似装置,比楼主的稍微简单点,可以看看哦

网友:
有回帖奖励,这么神

网友C:
没看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个预览图吗

目前还是半成品额,彻底完成后就发,敬请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啊

额...基本上就是这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个预览图吗

这是刚开始半成品的样子,现在已经被改得没样子了额...

网友:
风之圣痕发表于2014-02-16 15:10:53

额...基本上就是这样啦!
我x 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三角翼也有类似装置,比楼主的稍微简单点,可以看看哦
来自安卓客户端 ...

嗯嗯,我也觉得这个结构太笨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