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環螺距與集體螺距

楼主(2014-02-15):
从来都只知道拿着螺距规来测量主旋翼螺距但没想到还有集体螺距与循环螺距的差别阿!可是又怎么分辨集体螺距与循环螺距呢?
Pitch这个字,在直升机的领域中,大多把它称之为「螺距」,大部分指的就是直升机上的主旋翼的角度变化。这样的形容没有错,但不尽然正确。因为Pitch这个字,更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攻角」,指的是一件物体的俯仰角度。
例如一架飞机或直升机飞行时,我们拉一个升舵,机头会抬起,这个俯仰的轴向又称为「Pitch axis」也就是「攻角轴」。打了一个副翼,机体会左右倾斜,这是「Roll axis」(滚转轴)。打了一个方向舵,机体会以中心为定点偏航,直升机则会以主轴为中心旋转,这就是「Yaw axis」(偏航轴)。对Pitch、Roll、Yaw这三个轴向说明后,现在你对「Pitch」这个字,是不是有了新的了 解了呢?Pitch套用在主旋翼上,说的也是主旋翼螺距的攻角的变化,但要更详细的说明主旋翼的螺距变化,就要分为两种,那就是「集体螺距」、「循环螺距」。
<span
Collective Pitch指的就是「集体螺距」,简单的说就是倾斜盘顺着主轴上下移动时,主旋翼所产生的攻角变化,2支主旋翼所增加或减少的螺距都是相等的,因此称之为集体螺距。 主旋翼产生的攻角同时增加或减少,可以改变主旋翼所产生的升力大小,以及改变升力的方向,因此可以达到正飞或倒飞的需求。集体螺距角度愈大,升力愈大,机体的爬升速度、动力感也就愈强,而过大的集体螺距也会使阻力大增,对引擎或马达的动力造成损耗。
Cyclic Pitch-循环螺距
Cyclic Pitch指的就是「循环螺距」,这个名词比较少在中文环境中出现,简单的形容循环螺距就是当倾斜盘固定在一个高度时,倾斜盘朝左右或前后移动时,主旋翼所产生的攻角变化。
例如集体螺距0度时,倾斜盘向前倾斜,主旋翼与攻角轴平行时,机体左边的旋翼呈现负攻角,右边的旋翼则是正攻角。当主旋翼旋转一圈时,攻角会不断的随着周期改变,因此会在整个旋翼面产生不同位置的升力误差,直升机就能产生俯仰、滚转等动作。
集体螺距管升力,循环螺距管反应
从上述的2张说明图来看,相信读者们可以清楚的知道「集体螺距」与「循环螺距」的差异了吧!
集体螺距,关系到直升机的升力以及动力感,许多世界级的直升机高手们都会设定出很大的集体螺距,大多在+/-13~15度不等。但是会用到如此大的集体螺距大多是一瞬间营造出强力爬升的感觉,如果没有拿捏好而持续的超大螺距时,再强力的引擎也无法负担如此大的负载。循环螺距,关系到直升机的操控反应。简单说来,倾斜盘倾斜的角度愈大,循环螺距也跟着愈大,所以直升机的操控会比较灵敏,但是循环螺距增大也表示引擎的负载跟着增大,所以很可能在执行特技时,主旋翼的转速会被消耗的比较多,转速就会下降。所以无论是集体螺距还是循环螺距,角度的设定都要依照自己的情况来决定,过大的角度设定,都可能会造成负载而降低主旋翼转速,影响操控手感。未来,RC Mania杂志在编辑文章的时候,会把「集体螺距」、「循环螺距」做正确的称呼,到时候可别搞混了!以上简单说明了集体螺距、循环螺距的差别,接下来会针对直升机的控制原理做详解说明,读者们可别错过喔!
补充一点,循环螺距,也称为周期螺距,这两个称呼都是一样的。

网友:
菜鸟报道,多多关照哦哦哦!!

菜鸟报道,多多关照哦哦哦!!

网友:
文章写得不错

网友(2014-03-17):
锄禾日当午,发帖真辛苦。谁知坛中餐,帖帖皆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