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基础讲座1-锂聚电池的标示意义

楼主(2014-02-15):
前言—
无刷马达的兴起、锂聚电池技术的成熟,让电动马达动力不再是软弱无力的形象,锂聚电池成为了目前最主流的种类,今天我们由浅入深,先从锂聚电池包装上的标示开始说起吧!
关于锂聚电池
锂聚合物电池,以下我们简称为「锂聚电池」,锂聚电池的英文全名是Lithium – Polymer Battery ,缩写为Li-Po 。
锂聚电池记忆效应低,自放电特性也很低,重量轻、容量高、电压高的特性,相当适合使用在飞行类以及需要轻量化的电动模型,解决了多年以来电池过重、放电能力不足的问题。
锂聚电池的标示电压是3.7V (伏特),充电截止电压为4.2V ,最低放电截止电压是2.8V 左右,充电时超过4.2V或者放电低于2.8V ,都可能造成锂聚电池严重的损坏,甚至燃烧等严重损坏。
因为锂聚电池的化学特性相当活跃,在放电特性高的情况之下,也显得相当敏感,在充电或者放电过程中,若没有仔细的掌控锂聚特性,有可能会出现电池故障或者燃烧等意外,但目前的充电器以及电子调速器对于锂聚的保护都做的相当好,除非遇上劣质锂聚电池,否则使用上的安全性都算是不错的了。
锂聚电池的外包装贴纸上有着许多的标示数据,本文就来做个简单的介绍,让读者们了解这些标示数据单位的意义。
○ S ○ P
S 表示电池的串联(Serial ),P 表示电池的并联(Parallel )。
通常遥控模型所使用的电压大多高于7.2V 以上,所以锂聚电池通常以数个电池蕊串连而成,例如标示2S ,那就表示是用2 个锂聚电池蕊串联成7.4V 电压(3.7V × 2 =7.4V ),3S 就表示3 个锂聚串联成11.1V 电压(3.7V × 3=11.1V ),依此类推。
另外有一种标示的方式是类似「3S2P 」,就表示3 个锂聚串联、2 组并联,这意思是将2 组3S 串联的锂聚并联在一起,以2 组3S/2200mAh 电池来说,并联后容量相加、电压不变,所以会成为3S2P/4400mAh 。
V- 电压
V 是Volt 的缩写,中文就是伏特,是电压的单位。
锂聚电池的单蕊标准电压是3.7V ,所以如果这颗电池是11.1V 的话,那你可以轻易的算出它是用3 个电池蕊所串联起来的电池组(11.1 ÷ 3.7 =3 ),也就是3S 。
通常电池会标示11.1V 是为了表示总电压,另外写了3S1P 的话,那就是比较详细的叙述这个电池组是由几个电池蕊串联、并联而成。
mAh- 容量
容量单位要将mAh 三个字拆开来看会比较容易理解:
m =mili ,千分之一单位
A =Ampere ,中文是安培,代表电流的单位
h =hour ,小时
例如容量标示2200mAh ,同等于2.2Ah ,表示它如果以2.2A 放电,可以持续放1 个小时,如果只用1.1A 放电,就可以持续放电2 小时,依此换算,容量越大,在相同电流的条件下放电时间就愈长。
汽车用的蓄电池因为容量都很大,所以对于容量的标示大多是写成2.2A/h (与2200mAh 是相同的容量),其实这种标示更容易理解,只是因为RC 用的充电器、飞行记录器在计算电池容量的单位很细腻,所以用千分之一安培来表示比较细腻。
C 数- 放电能力
锂聚电池的C 数指的就是这电池的放电能力,是Capacity 的缩写,例如标示25C ,表示具有标示容量的25 倍电流的放电能力。
例如容量标示2200mAh ,放电能力标示25C ,那计算方式就是:
2.2A × 25C =55A
这表示这颗电池可以持续以55A 放电。
比较谨慎的电池厂商会标示出持续放电能力以及瞬间放电能力两种,例如示范的电池写着最大25C (约55A )持续放电,瞬间可爆发出50C (约110A )的放电能力,但这个瞬间爆发不能持续超过5 秒,否则会损坏电池。
电池的C 数愈高,它的制作工法、原料的成本就越高,所以价格也会跟着升高。
Weight- 重量
重量通常不会标示在电池的贴纸上,但是厂方的目录清单上应该都会有,电池的重量关系到整体模型重量,原则上容量愈大的电池,重量就会愈重。
如果拿两个不同品牌,但是电压、容量、放电C 数都相同的电池来比较,重量不见得会相同,撇开电线的重量不谈,电池所使用的原料、加工制程 比较好的话,体积重量是可以被减轻的,但是目前的水准都旗鼓相当,所以这减轻的重量其实也是有限的。
虽然如此,重量的依据还是很重要的,尤其如果你是玩固定翼飞机,电池的重量直接关系到飞机的重心、翼荷重的增加等,所以还是得将重量列入参考。
平衡插头
从锂电池开始发展之后,就开始有了平衡插头这项设计,这个插头不是用来平衡电池重量,而是用来平衡电池的电压,因为锂聚电池对于电压相当敏感,无论是过充、过放都会造成损坏与危险。
锂聚电池是由多个电池蕊组成,平衡插头在充电的过程中,可以检测出哪一个电池的电压比较高,可以针对该电池进行放电,或者对每一颗电池单独充电,让电池达到平衡电压的目的。
利用平衡插头,你也可以替每一个电池蕊做健康检查,找出有问题的电池蕊。
电源插头
电池主要的电源输出插头,不同种类的插头有着不同的设计,这关系到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重量等问题。
例如模型本身电流大,却选择了太小的插头,可能因为耐不住大电流的通过而产生高温融化。又或者模型本身的电流很小,却使用了一个超规格的大插头,安全性没问题,但是却无端端增加了重量。
插头的选择是一门学问,插头的种类更是五花八门,日后有机会我们会开辟专栏讲解的。

网友:
啥玩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