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设置U2飞控的失控反航

楼主(2014-02-15):
说的详细些本人很笨谢谢了

网友:
收到星以后,打到返航模式,然后按住433接收上的小开关直到红灯闪烁,再放手设置完毕。失控返航不是在U2上设置,是在接收机上设置。

网友:
楼上正解,我以前一直没搞清楚,以为设置了失控保护就能返航,差点丢机,后来才知道必须打到返航模式时设置失控保护,这样才能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