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个图传的最低配置

楼主(2014-02-16):
想入手航拍,不知都需要什么东西,老鸟能给个配置吗

网友:
航模FPV低成本技术方案的摸索
    航模领域的FPV是First Person View的缩写,即“主视角”,它是一种基于遥控航空模型或者车船模型的新玩法。一般的遥控模型都是由操纵者手持遥控器,目视着远处的模型控制它的姿态,完成各种动作。但是怎样才能更加刺激和真实的体验呢?
    近几年随着电子设备的小型化,我们有机会把无线视频传输设备装在体积和载重量都非常有限的模型上,从而实现以第一视角操纵模型的方式。所能达到的效果就是你可以身临其境的以驾驶员的视角操纵你的模型飞机或者赛车翱翔天空和在地面上狂飙而不用担心危险。这个虽然很有趣,但这并不是什么太新鲜的,因为它在高科技领域早有应用,比如无人机和计算机制导的导弹等等。但是它现在可以很便宜的用在我们DIY的休闲娱乐工具中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事情。
 目前国内FPV玩家相当的多,通过简单的改装,就可以用模型飞机用于FPV,加了平板天线和遥控增程设备,加了OSD导航(显示电池的电压,电流,电量)和GPS的定位(显示起飞的座标和离起飞的距离和方向,高度和速度)和失控返航的设备,让FPV更具可玩性。
    FPV就像航模爱好者迈不过去的坎,既非常向往又难于逾越其中的重重障碍,一旦进入FPV领域就进入了无休止的折腾中,我们希望能摸索一条能低成本简单化的FPV之路,功能从简单到复杂,逐步进入FPV的行列。
FPV可以分成飞机端和地面端两部分,我们来分别探讨。
飞机端方案1: 超轻超小的近程FPV方案

哈博森/金星达/伟力V252等的电源是51005插头规格,优迪U818a等飞行器是JST插头规格的
    哈博森/金星达/伟力V252等迷你小四轴都非常微小,重量都在50克以内,最多能挂10克的重物,我们的FPV组件全部重量仅仅5克!工作电压3~5V,工作电流400毫安。基本不影响飞行器性能,接收端采用4.3寸5.8G接收液晶显示器,采用JST电源插头,推荐使用2S/1300毫安时左右电池供电,可以全部整合到遥控器上。
   这套最新方案已经成功解决图传和动力共电产生干扰的问题,所以非常轻便灵活,由微型高清彩色摄像头+50毫瓦5.8G图传模块,和电源模块组成,我们在哈博森H107上实现了FPV飞行,实验非常成功!

飞机端方案2: 5.8G 200毫瓦轻量版低压图传四轴FPV方案
    对于刚接触FPV的人来说,都希望拥有一套入门级别的FPV设备,我比较推荐用200毫瓦的设备,很多人以为功率太小,其实200毫瓦的设备只要天线合理、安装位置科学距离还是不错的,我曾经用200毫瓦的设备(原装收发小天线)测试到800多米,当时飞机距离地面150米,其中400米内能看清地面图像,500米外大致看OSD字符飞的,接收显示器我是加装录像板所以是雪花屏的。
    5.8G 200毫瓦图传还有个优点是5V供电的,因为耗电小,加摄像头一般也就400毫安,所以能直接电调的5V供电,做成舵机插头往接收机的闲置通道内一插就OK了,对于娱乐级别的多轴、电直、或者是小型固定翼来说是非常合理的方案。如果您不喜欢用飞机电调供电,也可以单独配一节锂电池供电。
飞机端方案3: 5.8G 300毫瓦商品图传+高清微型摄像头 FPV方案
   这款图传发射机的工作电压范围为直流7.2~14.8V,在12V电压下工作电流实测210毫安,模块正常工作温度一般在40度左右。我们实际在野外进行地面拉距测试时,地面视距约300米图像依然清晰稳定,空中能传输400~500米,对于普通的固定翼和四轴FPV基本足够了。

飞机端方案4:5.8G 500毫瓦商品图传+高清微型摄像头 FPV方案
    如果你是玩固定翼的,并且飞机上装了U2S一类的飞控的话,FPV远航才有可能,5.8G 500毫瓦图传是很好的选择,我用天地飞7的遥控器曾经测试过2100米,再远遥控器失控没法测了。FPV有一个门槛就是从看飞机飞过度到看屏幕飞,当你真正达到能看屏幕飞时哪个感觉是非常爽的,你控制着飞机在天上到处转转,对有兴趣的地方转圈看看,这才是FPV最吸引人的地方。
飞机端远程方案5: 2.4G 200/1000毫瓦图传+摄像头+OSD FPV方案
    2.4G的图传会干扰2.4G的遥控接收,会造成失控,如果客户的遥控是72M或者433数传的话(433增程设备是目前的发展趋势,采用智能跳频技术,100毫瓦的发射功率可以轻松达到6公里以上的遥控距离)选择2.4G的图传是非常不错的方案,2.4G图传技术最成熟,器材规格品种繁多还非常便宜,传输距离也很理想,我客户曾经用这款1W图传传输6.8公里,还有客户用500毫瓦设备曾经达到10公里的FPV记录,一般远航时接收一般为大平板天线。
地面端方案1:5.8G 4.3寸一体化液晶显示器

    用显示器查看飞行图像是最常用的方案,4.3寸的显示器体积小重量轻,将5.8G接收模块外置,这样可以高度集成,整体的功耗也很小,6V时500毫安,10V时400毫安,12V时380毫安。采用2S供电的话整体也很轻巧,甚至还能固定在遥控上方,这样您一边飞行一边欣赏空中的景色。
地面端方案2:用相机三脚架固定7寸液晶显示器
     7寸的液晶显示器底部的螺丝正好兼容相机的三脚架,相机的三脚架能方便调节高度和角度,配合较大的遮光罩在阳光下能很好的工作,可以实现真正意义的FPV飞行。我们以前也尝试过屏幕固定在遥控器上使用,但是缺点是比较重(FPV至少半小时以上)而且阳光下屏幕漏光严重,可视性差。
地面端方案3:5寸高亮度雪花屏 5.8G接收存储一体机
    这款一体机真的非常小巧紧凑,大小和重量和智能手机差不多,它采用TF卡存储,支持原画质录像,录像重播效果非常理想,我接触过好几个厂家的视频存储模块,一般画质都有损耗,而且容易死机啥的。

    这款屏幕是300的高亮屏,当无线视频信号弱时屏幕是雪花的,一旦信号良好立即显示图像反应很快,是航模FPV爱好者的福音。原配天线接口是TNC的,通过配套的转接线可以转成SMA的,可以和四叶草天线配套,提高图像传输画质。机器自带音频播放功能,可以同步传输声音。
地面端方案4:通过USB采集卡用笔记本电脑实时显示图像
    对于接收端来说,用采集卡方案的话费用比较低,而且还能电脑录像,缺点是笔记本电脑外场使用不够方便、电脑可能死机、图像色彩没有显示器鲜艳清晰。很多模友用一套显示器进行FPV飞行,另外一套USB采集卡进行同步录像。
地面端方案5:通过5.8G视频头盔显示图像
    这是我最喜欢用的视频头盔,内部是5寸 800*480 高清液晶显示屏,四叶草和小平板双路自动切换的接收机,最大的好处是不受周围强光的影响,带上后临场感很强。
图传系统常见问题和注意事项:
1、要充分熟悉不同天线的工作特性
    常见的棒状小天线的场强分布图类似一个苹果,天线指向的位置是信号盲区最弱,越是高增益的天线这个苹果就越扁,所以很多模友发现飞机就在自己周围飞,显示器还却还是不断的闪,相当的不爽。
    比较流行的三叶草和四叶草天线信号分布均匀类似一个球型,基本能保证一定范围内可靠接收,FPV很多时候传输距离倒不是最重要的,在一定范围内可靠接收才是关键。
    高增益的大平板天线配合高增益棒状天线是FPV远航的最佳选择,距离会有惊喜,缺点是指向性太强,需要准确对准。
    三叶草发射配合右螺旋接收天线也是一种组合,它们的极化方式相同,螺旋天线的指向性也很强。
2、图传的安装位置
    图传的安装原则是远离易受干扰的设备如GPS、遥控接收机、舵机等,也要远离产生干扰的设备如电机、电调,推荐的位置是靠近机尾处,甚至还要远离机架、碳棒等设备防止天线的分布参数受影响。如果怀疑图传安装位置不合理,可以试验将图传吊在飞机下面30厘米拉一次距离来判断。
3、天线的安装位置
   天线的安装原则是飞机在任何时候都要确保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无遮挡,推荐天线安装在飞机的底部,垂直指向地面。
4、图传的电源
    图传和动力电源共电应该是可以的,图像如果出现网纹、细点、OSD字符跳动等现象说明电源部分没有处理好,也可以图传单独供电做个拉距试验。
5、图传的功率和高度问题
    根据无线电传输原理,功率增加四倍,传输距离增加一倍,传输距离和发射天线的高度的平方成正比,所以你能理解为啥有些人用200毫瓦也能达到2公里的可能了,图传的实际传输距离受天气、无线电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偶然性。
6、图传的频点
一般图传都支持8个左右的频点,通常频点低时发射功率容易输出,还有三叶草天线一般是按照中心频点制作的也就是4频道,建议客户可以实际试验。

网友:
楼上的文字好多…………

网友:
nb人物的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