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YES!炸鸡!】新手必看,教你如何重新看清飞行姿态...

楼主(2014-02-16):
我飞固定翼不算是老手,新手一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就是飞行中突然被幻象迷惑,好像飞机自己做了调头等动作,之后便由于失去了飞行姿态而导致摔机。但是通过我飞行中的总结,一种只要能看见飞机【一个小黑点也行】就能找回飞行姿态的方法问世------------!!!

         我们知道,无论飞机有多复杂,其控制空中飞行的舵面也主要是副翼【AILE】升降舵【ELEV】方向舵【RUDD】,在看不清方向时,首先将油门尽量开大{防止在接下来的步骤中飞机失速或由于动力不足而变换姿态},然后微打升降舵{万不可大幅度长时间,能看清飞机在动即可},若你拉升,飞机也升,则飞机姿态是背对空,此时若看不清飞机在往相对你左还是右飞行(看清的话飞机姿态被唯一确定),请微打舵进行转弯若飞机轨迹变化为你左机左,你右机右,则飞机在远离你飞,反之,飞机在向你飞,飞机姿态被唯一确定,{对于飞机是斜着飞的情况,按上方法也可,飞机只有不是机翼垂直于海平面,就都能看出目标方向上的运动,机翼垂直于海平面状态是保持不了多久的,实在不行,可乱大几下舵使飞机处于某一可判断的姿态},按这个步骤进行,可行!我用它就了飞机n次,希望模友们觉的有用,看完后能够回复顶贴,以便造福其他模友!!!我就不设那破回复可见了

网友:
好帖必须得顶起

网友:
元芳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