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手改美國手教學

楼主(2014-02-17):
本文章撷取自「Futaba T14SG实机探索介绍!!」提供给有需要改装Mode1与Mode2遥控器的玩家。
硬体改装部分,示范机种为Futaba T14SG,但几乎可以通用于市面上所有的遥控器,不同的地方大概就是摇杆校正的部份。日本手改美国手动手做!(硬体篇)

接着我们看一下从日本手改美国手要做哪些工作吧!
1.把油门压片,从右摇杆移到左摇杆。
2.把左摇杆的升降舵定位器、弹簧组移到右摇杆。
只有两项工作,施工时细心点,尤其小弹簧别弹出去弄丢了就行。

油门压片很容易更换,有三个零件要从右摇杆移植到左摇杆(箭头处)

把右摇杆(从背面看是左边)金属的压片拆下来。

然后把摇杆座上白色的尼龙套直接用手取下。

把三个零件更换到左摇杆上,锁上金属压片就行了,等待会儿左摇杆的弹簧取下后,再调整这个金属压片的螺丝松紧,来决定这摇杆上下滑动时的松紧度。
其实到这边你就可以发现,两个摇杆座是一模一样的零件,所以只要依样画葫芦移动到另一边就行了!

接着就是比较麻烦的换弹簧的过程了!这过程要小心别把弹簧给弹飞,找不到就糗大了!
用镊子把左摇杆的升降舵弹簧取下。

接着把左摇杆原本钩着弹簧的钩子往上抽出,螺丝跟这个钩子是一起的,不用把螺丝松下,直接抽出即可。

把弹簧钩换到右摇杆。

弹簧取下后,原本用来定位摇杆的翘翘板零件就很松了,夹住转轴那端,往上顺势抽出来。等一下移植到另一边时,也是照这个方向依照相反顺序装入。

把翘翘板移植到右摇杆时,因为翘翘板转轴的地方没有润滑油,在那之前先挤上一一些润滑油吧,如果没有塑胶专用润滑油也没关系,把左摇杆上多余的刮一刮沾上去也可以。

把翘翘板移植到右摇杆,并把转轴塞到定位上。

把弹簧夹好,往下先钩住翘翘板的钩子。

然后再钩住上面的弹簧钩。

搞定!

日本手MODE1改美国手MODE2硬体改装的部份这样就完成啦!

来看看改装完成后的特写吧!

硬体改完了,内部程序也要做一些变更喔,因为单纯改硬体会影响到摇杆中立点的误差,还有目前这遥控器内建依然是MODE1日本手,要透过程序的修改才可以一劳永逸!

日本手改美国手(软件修改、校正篇)

这台T14SG是日本来的,预设为MODE1,每一次新增加一台新机种,摇杆的配置都是MODE1日本手,虽然说可以从Function当中去改变摇杆对应动作的定义,但是每一次都要改岂不是很烦人?所以我们先把系统预设的MODE1改为MODE2吧!这样以后新建机种,就会是预设MODE2了!
从SYSTEM MENU进入,选择H/W SET。

接着选STICK MODE。

然后把MODE1,改成MODE2就可以了!

紧接着我们来校正摇杆,出厂前这项工作都会做,但是因为我们把摇杆的翘翘板左右对换,所以右边摇杆的升降舵在之前是没有限位时所做的校正,现在有了限位器,就不能保证中立点是不是0,透过校正可以很轻松的解决这个问题!
同样在SYSTEM MENU里面选择H/W SET,然后进入CALIBRATION摇杆校正程序。

这两个方框就是代表你的两个摇杆,我们先从右边先开始,把游标移动到J1-J2。

SET NEUTRAL是中立点校正,把让摇杆全部处于中立点位置,然后按住RTN 1秒钟,校正好中立点后,便会跳到下一个步奏。

接着是SET ENDPOINT,设定摇杆极限位置,黑点会移动到右下角并且闪烁,意思是要你把摇杆移动到右下角。这里不要用力死命扳摇杆,碰到就好。
当系统感应到你已经抵达极限并且不动时,便会完成这步骤的校正,自动跳到下一步骤。

同样的摇杆极限设置,黑点这回跑到左上方,一样把摇杆放到左上方,系统记忆后便完成了摇杆校正的工作!很简单吧!!

左边摇杆的J3-J4的校正方式也一模一样,我就不另外贴图赘述,特别注意在中立点的校正,因为左边摇杆的现在没有限位器,所以中立点的位置你要仔细看着摇杆座上的刻度,确认好中立点后再进行校正工作。
两边摇杆都做完了校正工作后,整个日本手改美国手的工作就大功告成了!
基本上如果你是日本手改美国手,那左边摇杆基本上应该不需要重新校正,不过如果你有改装为短摇杆的话,那就一定要校正极限行程。可惜的是14SG这个摇杆座没有让你改短油门的预设设计,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最近我会重新设计改短油门的零件,届时会再与各位分享!

希望各位会喜欢本篇文章,如果喜欢的话,别忘记帮我们按一下底下的5颗星喔!谢谢各位的支持!
~本文完~

网友:
咋这么多图片
   不嫌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