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4MZ摇杆、开关、萤幕校正程式

楼主(2014-02-17):
Futaba T14MZ是目前遥控模型当中最顶级的遥控器,拥有飞机、直升机、滑翔机、动力滑翔机等模式,功能强大几乎可达到任何复杂的使用环境!最近兴起一股更换控制模式的热潮,台湾原本惯用的Mode 1控制模式受到了欧美选手的影响,纷纷改成了Mode 2控制模式,两者各有优缺点,但是采用Mode 2控制模式比较接近真实的飞机、直升机,所以在台湾采用MODE 2的人通常不是喜欢像真机的玩家,就是自己开过真的飞机。

回主题,将原本的MODE 1改为MODE 2需要动到遥控器本身的硬体,以笔者为例,使用FUTABA 最顶级的T14MZ若更换硬体之后,需要进行拨杆校正的作业,这部分需要一个T14mzUtility的应用程式才可以使用。而且遥控器本身的软体需还原成1.31版才可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遥控器内的机体设定若有1.37版的功能,可能因为恢复为1.31版之后会造成某些功能无法使用,甚至有可能清除该组模型的纪录。

校正前注意事项
1.先将您遥控器内的机体资料复制到FUTABA原厂CF卡当中,避免资料遗失。
2.建议先开一组全新的模型,并选择它。
3.关机
4.将T14mzUtility程式复制到一张内无资料的空白CF记忆卡当中。
5.插入T14MZ后开机(升级开关不需要向上切)
6.出现以下画面:

主画面
1.Stick Mode:拨杆控制模式预设
2.Touch Panal:触控萤幕调整
3.Trim/Switch Test:开关、微调测试
4.Calibration:拨杆校正
5.Data Reset:资料清除

一、Stick Mode:拨杆控制模式预设如果你购买的T14MZ是Mode 1 /直升机版本,每一次开新模型之后都会预设为Mode 1 /直升机,如果你改玩飞机或已经改为Mode 2,那每一次开机就得重新设定一次拨杆定义很麻烦,在这个功能里头可以将预设值改为你常用的设定。

二、Touch Panal:触控萤幕调整这功能可调整萤 幕的敏感度,threshold预设为-80,你可以先按其中一个PUSH钮测试按压的敏感度,然后可以用T14MZ的小拨盘调整threshold数值,最多可到-100。建议将threshold调整为-100,这样你的每次按压萤幕就不会太用力,这样可以延长T14MZ的电阻式触控萤幕的使用寿命。调整过threshold数值后,按下PUSH钮测试看看是否合乎手感。把PUSH全部按下变成OK后即可跳出该设定画面。

三、Trim/Switch Test:开关、微调测试功能很简单,就是看看你的切换开关、微调是否正常,一开始的画面如下图:

把微调钮按下后会出现打勾,那表示功能正常,全部测试后便可跳出该功能。

四、Calibration:拨杆校正
以铁汉的T14MZ为例,我的油门中立点在萤幕显示50%位置时,拨杆的刻度不在正中央,虽然差异不大,但一套七万多的遥控器实在不想这样搞...拨杆校正功能可以解决这问题~!这校正程式除了遥控器的两支拨杆之外,还可以校正遥控器上所有的切换开关,但是有他的流程与方向性,搞错的话拨杆与开关的方向会相反...

按下COMPENSATION钮,会出现以下画面:

出现了LEFT STICK、SW/VR、RIGHT STICK三个按钮,表示校正左边拨杆、开关/VR旋钮、右边拨杆。先校正左边拨杆,按下LEFT STICK,接着就出现NEUTRAL,将所有拨杆放回至中央点,按下COMPENSATION钮完成中立点校正。接着校正左拨杆的右与下行程,按下WIDE钮,将左拨杆拨至右下角到底后(到底即可,别用力),按下COMPENSATION完成右及下的拨杆校正。

接着校正左拨杆的的左与上行程,按下NARROW钮,将左拨杆拨至左上角到底后(到底即可,别用力),按下COMPENSATION完成左及上的拨杆校正。这样就完成了左边拨杆的校正,可以看到T14MZ的拨杆解析度可达到+-6400,相当的高。右边拨杆的校正程序也是一样的,照做即可!

SW/VR校正功能意思与拨杆校正一样,流程如下:
NEUTRAL - 中立点校正请将下列开关、旋钮保持正确位置LD、RD旋钮:正中央中立点LS、RS:中立点(有个刻度点请确认) LST、RST:中立点(有个刻度点请确认) SA、SB、SC、SD、SE、SF、SG、SH开关:三段式开关请拨到中央位置,两段式开关则上或下都可以。

WIDE- 校正请将下列开关、旋钮保持正确位置LD、RD旋钮:向左转到底LS、RS:往下拨到底LST、RST:往下拨到底SA、SB、SC、SD、SE、SF、SG 、SH开关:所有开关向下或向自己的方向切。

NARROW - 校正请将下列开关、旋钮保持正确位置LD、RD旋钮:向右转到底LS、RS:往上拨到底LST、RST:往上拨到底SA、SB、SC、SD、SE、SF、SG 、SH开关:所有开关向上切最后按下CLOSE键就完成了校正程序。

五.Data Reset:资料清除
这功能可将你的T14MZ内部资料全部清除不过我想没那么无聊去干这蠢事吧~
要结束T14mzUtility程式,只要回到主画面,然后将T14MZ电源开关关闭之后,取出校正用的CF卡,然后装回有机体资料的记忆卡后开机即可。
看似复杂的程序,实际操作起来是很简单的,有需要这个程式的朋友,请点选以下的连结进入相关讨论,我把校正程式公布在RC Mania论坛里头了!此为原创文章,转载请告知~谢谢!

讨论主题、校正程序下载页面:
http://www.rcmania.hk/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page=1&extra=#pid144

1.31版韧体、14MZ校正程序在第5楼回覆文,需回帖才可下载,感谢各位的配合!

网友(2020-12-29):
换触屏,需要校准程序
没做好会不会成砖头

网友(2024-06-23):
引用 网友A:

好帖,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