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M机库挂架安装大公开!

楼主(2014-02-17):
众所皆知,RCM的办事处有一个存放直升机的机库,为数众多时曾经高达有60余架大大小小的飞行器存放在机库中,随着淘汰、归还的,这一次搬家经过统计还有23~25架直升机必须入机库存放,为了节省空间,挂在墙壁上是最好的选择! 满地的直升机准备入库。 一台直升机保守计算4~5公斤,总共20余架那差不多将近100公斤,挂架该如何承受这样的重量呢?挂勾与管材的选择是很重要的。还有,如果是木板墙就别想了,肯定无法承受这样的重量,水泥墙、砖墙才有可能承受近百公斤的重量。 这一次我们就把整个吊挂架设置的方式公开让各位了解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 首先,选择挂勾与爆炸螺丝,挂勾承受了大量的重量,市面上卖的挂勾很多是塑胶制作然后再电镀,所以塑胶挂架强度绝对不够。 为了确保强度,我去窗帘店找寻适合的材料,找到了这一款专门吊挂进口窗帘的铝合金挂勾,它是用铝挤型制成的,进口窗帘通常华丽、布料也很重,所以要用这种铝制的材质材有办法承受如此巨大的重量。 而我选用的不锈钢管并没有特别粗,约22mm直径的不锈钢管,长度则是3公尺长。 爆炸螺丝选用6mm,而钻墙的冲击钻头则要用8mm的,膨胀螺丝在插入孔后锁紧,管壁会膨胀抓住墙壁。 来吧!开始丈量吧,量完你要的管子长度再去买不锈钢管,卖方会帮你切割,不然不锈钢管很难切割的。 接下来要画线、钻孔,我建议如果跟我一样要吊挂的都是600与700级的直升机时,最好是80~100公分做一个支撑点。 先测量好总长度之后,如果你要做5个点,那就是总长度除以4,这样就可以获得每个点之间的距离了。即使你的直升机不多,但是强烈的建议各位,最少要用3个点才能够安全的支撑直升机,只有2点固定的话,很可能会因为时间长了导致不锈钢管弯曲,那可是相当危险的! (画面中帮我施工的朋友是来自香港的Chris,非常感谢您的协助!) 我是拿一个长铝棒当尺,然后用手机的水平仪来找寻水平线,这样才可以获得精准的水平线,当然,用简便气泡仪也是一种方法。 测量好之后,拿起冲击钻开始钻孔吧,很有可能会钻到钢筋,或者电线管,这面墙如果有开关、插座,那打孔的位置要避开开关座的垂直、水平位置,因为很可能有电线在墙壁内。 钻好孔后,把爆炸螺丝先敲入,敲之前先把爆炸螺丝螺帽用手锁到底,不要用力锁,只要用手锁到底就可以把螺丝敲入,这样可以确保整个爆炸管壁可以完整的被敲入,然后把螺帽锁紧,让爆炸螺丝膨胀抓住墙壁,之后再松掉螺帽准备安装。 一个人钻、另一个人敲入爆炸螺丝,这样速度快多了。 把铝挂架锁上去,注意看喔~各位会以为那个圆形钩子是要挂钢管的,其实不是,因为那距离墙壁太远了,所以我要反过来安装。 而且因为这挂勾的强度够,6mm爆炸螺丝强度也够,所以我只要锁一根螺丝即可。 都挂好铝挂架之后,把不锈钢管挂上去,然后用铁丝或者束带绑起来。 因为新办公室的机库比较小,所以要采上下两层挂架才能够容量我的所有直升机,所以我的设计是上下排都可以放下700级直升机,当然,必须交错放才行,所以上层挂架做好之后,再测量下层挂架的高度,拿直升机直接比对是最 准确的作法。 我用的这种铝挂架是反装,所以突出的半圆型挂勾是没用的,但是它会顶到直升机的机腹,之前我吊挂时是要避开这个挂勾,现在我打算把多余的部份锯掉,这样直升机也可以挂在这个挂勾点上而不会被顶到。拿钢锯把多余的部份锯掉,因为挂架是铝制的,很轻易的就可以锯断。 锯掉多余部分后,稍微用搓刀磨一磨不刮手就可以了。 把直升机全挂上,大功告成!! 如果你的直升机也找不到地方放、老是被家人骂嫌占位置时,赶紧找面墙壁把直升机挂上吧! 以上就是RCM新办公室的机库挂架打造方式,希望各位有需要的朋友能够也试试看!

特别感谢香港的朋友DaddyFox、Chris Liu,以及金牌小助理Steven、美编小宅男晓嘉的协助施工!才能让本次工程顺利完成!

网友:
专业抢沙发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