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传动轴,你应该这样装!

楼主(2014-02-17):
记得刚开始有轴传动直升机的时候,最早是一根钢线当做传动轴,之后因应动力需求,传动轴越来越粗、碳纤维、铝合金、不锈钢材质都出现了。 一个传动轴长度就比尾管还要长一点,一个这么长的轴在尾管内高速旋转着,即便加工再精准,它也不可能完全毫无误差,假如传动轴不够直,动辄10000rpm的转速晃动起来,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你会听到奇怪的嗡嗡的声音,如果不即时解决,轻则影响陀螺仪判断出错,重则引发零件断裂,最常见的就是尾管裂开,甚至有尾支撑杆头断裂等现象。 传动轴靠的是数个轴承固定在尾管理面,轴承与轴承的距离很重要,一般我们组装直升机,碰到这种需要决定位置的,通常会以平均计算来固定,例如50公分要安装1个轴承,直觉上好像要在25cm要安装一个,事实上这是犯了传动轴承固定原则的大忌!! 当距离互相等长时,因某触引起的晃动,随着轴承成为一个支点时,引发另一侧的同频晃动,情况会越来越严重,这就是高频共振的其中一种现象。 所以说,在遥控直升机的组装说明书里头都有严格规定传动轴轴承之间的距离,你会发现距离互不相等,也可能距离相等,这是经过计算后所决定的固定距离,可以避开共振发生的现象。无论如何,按照说明书的指示安装就对了。 ▼图为亚拓T-REX450的传动轴固定说明,轴承偏移中间点的用意就是要避开左右两端等长时容易产生共振。 虽然说固定传动轴承的位置很重要,但是我也曾经碰到固定好的传动轴承,飞行到一半听到嗡嗡的怪声,降落后检查,发现固定的轴承已经松脱,而自己移动到其他位置,然后引发震动。这是因为我用的瞬间胶水品质不良,无法确实牢靠的固定轴承。

我有想过一些办法来固定,后来觉得AB胶+胶带是最安全的作法。 以下是我组装Mikado Logo XXtreme时的尾传动轴固定方式,这样的固定方法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Mikado Logo XXtreme 用的是10mm空心传动轴管,加上4个定位轴承,每个轴承的固定位置说明书都有详细说明。

▼固定的方式比较特别,先决定好轴承固定的位置,然后先拿透明胶带在固定位置边缘缠上2圈,有个厚度轴承就过不去,等一下要黏合轴承才不会手忙脚乱。

▼说明书说轴承黏合要用AB胶,混合好之后在黏合位置抹上薄薄一层,推入轴承后等待硬化,胶水不可太多,避免溢出的AB胶黏到轴承。

▼黏合好轴承后,在轴承的另一边也要缠上1~2圈透明胶带,这样的好处是,即使AB胶松脱了,也还有胶带卡着轴承位置不滑动,这样的固定方式我觉得非常的安全!

▼传动轴轴承固定完成!

下一次如果你要保养你的直升机时,记得把传动轴拆下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松动,不管有没有松动,至少用透明PVC胶带在轴承前后方都缠绕2圈,增加一道保险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