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有寻找飞机的利器

楼主(2014-02-17):
我这边风大,飞机老是被吹跑,找飞机太费劲了,不知大家都是怎么找的,或是有什么宝贝可以很容易找到呢,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接个响点的喇叭,用控  控制

网友:
接个小火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响点的喇叭,用控  控制

好想法,我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gps简单啊

网友:
照着地图找

网友:
装一个失控自爆装置

网友:
还是小喇叭实用 啊,就是不知道接线怎么接

网友:
在飞机上按个盒子装满汽油什么的,在按个加速度感觉开关,一旦飞机掉在地上,一分钟没有动的话就自动点燃汽油!这样就能看见飞机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