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废光驱电机改无刷电机的成功方法

楼主(2014-02-18):
不要转载网上的方法,谁实践过,发来看看

网友A:
说实话我真做过,但是后续问题很多,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电机座不好弄,我绞尽脑汁都没有好方法固定,第二,轴承,现在电脑设备为了追求静音都用的是含油轴套,声音是很小,但是摩擦太大,转速高了直接完蛋,太烫,必须要换高速轴承,第一次我买了10个内径2mm外径5mm的,图便宜,1元一个,精度太差,轴晃,后来拆硬盘,磁头臂精密轴承,精度很好,但是安装不上去,最后各种打磨加工,最终还是放弃了,改电机花的钱都能买2个xxd2212了,我空间里有个带桨测试视频,你自己找找看看吧,我还是用手捏着的,最后油门都没开到最大,烫的不行http://user.qzone.qq.com/19743959/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真做过,但是后续问题很多,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电机座不好弄,我绞尽脑汁都没有好方法固定,第二,轴 ...

我今天还问我电脑公司售后的朋友要废旧光驱呢。他说他那的电脑垃圾都堆了几顿了,让我去废品库房自己找。听你这么说我都没兴趣弄了。

你换磁钢了吗?有没有装在飞机上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还问我电脑公司售后的朋友要废旧光驱呢。他说他那的电脑垃圾都堆了几顿了,让我去废品库房自己找。 ...

当然换磁钢了,你要是看过我那个带桨测试视频,听声音就知道了,不换磁钢没这么大动力的,第一次测试,满油门直接烧放屁了,磁钢废了,轴也卡死,线圈也胡了。我用的笔记本光驱电机,超薄,定子24mm直径厚2mm左右,大光驱我还真没拆过,不知道轴的结构,你要是拆的话给个全程直播图片,我也学习一下,如果好弄我也拆去,我机房里也有不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还问我电脑公司售后的朋友要废旧光驱呢。他说他那的电脑垃圾都堆了几顿了,让我去废品库房自己找。 ...

因为没法固定所以我才拿在手上转的

网友:
想也试试做个可手里配件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