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入手一架、便宜点的直机

楼主(2014-02-19):
大家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
初级机  还是玩具机啊  初级机就是你有飞行基础后的  推荐450或者480级别   亚托450L 和泰世X3   要是你刚要开始飞的话 就建议买个伟力911先练习着

网友(2014-03-22):
建议亚拓450,亚拓450分好多种配置,可以买个便宜的配置先玩,便宜的八九百,好配置2000多。
若是新手,先练好模拟器是真的,最好开始别上大机器,上个华科尔mini cp练练(支持倒飞),mini cp比大机器难一些,若小机器练好了,大机器应该也没问题了。

尤其上大机器了还得找大地方飞,mini cp在家练都行。

网友:
建议买空机设备自己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