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做四轴

楼主(2014-02-19):
非转帖,照片在手机里,太大不让上传,单个压缩照片怪麻烦,借用了我自己在那个论坛里发的照片而已,照片水印请自行忽视
前言,作为航模新意群中的一员整天看到群里的各位大神玩四轴,心里比较痒痒,于是买了个伟力929小四轴玩,玩了几天就玩腻了。本来是玩固定翼的,可是就目前现状找个离家近的飞场好难,就萌生了做个大四轴的想法。
做四轴首选需要准备的东西:同型号电机*4,同型号电调*4,正反桨2对共4跟,飞控板一套,机架一套,螺丝线材若干。
我是出了名的爱折腾,所以能自己做的都自己做了。电机我原来有2个一样的cf2822kv1200   然后又从新意店里买了2个一样的,kv1200太高,自己绕了线圈,原厂3线并绕15匝,我改成3线并绕18匝,估计kv900   这是原厂线圈,绕的不是太好看还有几根没绕紧。   这是绕好以后的还没有包热缩管,   按照这个图绕的。然后装桨测拉力     用的就是以后将要安装到四轴上的1047仿apc、3s电池。四个电机都测试过,拉力基本一样,相差10几左右,在可接受范围内。电调我原来有个好盈40a,上称发现电调一个就40多克,太重了,又从新意店里买了4个不知道牌子的廉价25a电调,每个25g,反正自己做四轴,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没必要上好的。
下面就是做飞控了,本想买个成品mwc的,后来论坛看有个叫arduino的东西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做飞控,而mwc就是arduino开发过来的,喜欢折腾的我又决定自己搞飞控。买了一堆零件:arduino nano 还有传感器模块是gy86这个模块是mpu6050的精度很好还带高精度气压,插针插座,排线等等   现在万能板上规划一下部件安装位置,然后焊接插座,和插针,模块不用焊接,上头有针直接插在插座上就好了,传感器的插针商家没给焊接,我自己焊的   按照这个电路图焊接的电路板   焊好以后通电测试   灯亮了,说明工作正常。下载arduino ide 和mwc2.2固件打开编辑(编辑教程网上都有)     修改通道行程参数最大最小值得地方,这个设置不好会导致解不了锁等一系列故障。修改各项需要用到的参数(参阅网上的MWC飞行控制器设置说明书)。完成后保存并上传   完成后的样子。打开mwc里自带的gui调试程序,如果没链接错误这时候gui选好端口点strat下面的窗口就有波形了     仔细看acc/roll数值是-1000,没问题,因为还没有校准传感器,点击中间的那个acc校准按钮,几秒钟后就正常了。飞控完成。按照我的接法,usb插座那头是尾巴,对面是头。弄好以后吧多余的电路板剪掉就行了。
最后是机架了,你可以买现成的,网上有卖的山寨450机架,也有铝合金折叠机架,我还是自己做,爱折腾,改不了的毛病。我买了一整根pvc电工套管,20mm直径的,3米9那么长,够做好几个机架的,还有16套3mm粗30mm长的内六方螺丝,中心板用了2张dvd光盘,打好孔上好螺丝就是这样滴   不装电池的重量   还可以吧,没超过预计,电池180克,总重800克左右。按照我计算的单电机1.6a电流时拉力205克,四个就是820克了,那么在做做减重工作,实际大概6a的电流就能起飞了,单电机2a电流拉力255克,四个就是1000多克除去自身重量,还能再带200多克的东西,再要增加重量那么飞行需要更大的电流,会直接缩短续航时间,下一步就在机架上做文章,看看怎么减重。大小四轴对比图   。最后就要调pid了   从网上学来的吊机调试法
最后附上一张心急试飞没调好pid而导致的炸鸡图,损桨一片

网友A:
不错    转帖请去掉水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转帖请去掉水印 谢谢

非转帖,照片在手机里,太大不让上传,单个压缩照片怪麻烦,借用了我自己在那个论坛里发的照片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转帖,照片在手机里,太大不让上传,单个压缩照片怪麻烦,借用了我自己在那个论坛里发的照片而已 ...

哦 好的

网友:
这都可以?

网友:
不错的帖子,留个名

网友:
这架势看着就不奈

网友:
支持这种爱折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