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可以用玩具飞机改个固定翼飞机吗?

楼主(2014-02-21):
给儿子买的玩具直击坏掉了, 电机、遥控什么的都好用的,就是桨那个部分全部打坏了, 不知道是否可以利用里面的动力和遥控部分改造个固定翼飞机,在室内飞呢?

网友:
这种好像不行的吧

网友:
玩具上的电机好像都是有刷的,你自己可以试试

网友A:
可以,可以改个差速的固定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改个差速的固定翼

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如果希望折腾还是可以的,建议送掉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如果希望折腾还是可以的,建议送掉哈哈

,笑而不语

网友:
可以   不过 尾电机要改升降舵   需要自己diy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如果希望折腾还是可以的,建议送掉哈哈

老婆从新买了一个,  我昨天买了 新的浆 ,应该是一个厂生产的,但是装上去, 整个机子抖的厉害 根本飞不了

网友:
可以  但是要看 你的智慧了  要改的地方很多啊

网友:
重量上去了 而且不美观,不值得折腾

楼主:
__温柔乡☭☭☭发表于2014-02-28 19:45:17
重量上去了 而且不美观,不值得折腾
三个电机可以拿出来玩

网友C(2014-03-28):
可以试试做个小点的灰机

网友:
这个可以改的,差速

网友(2014-05-04):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做个小点的灰机

你抢了大部分的    最佳

网友:
可以改的 做个小点的飞机就好啦

网友:
你需要把原有的设备都拆下来,之后呢,制作一个重量在30g以下,翼展在40左右的泡沫固定翼飞机,将这台飞机的两台发动机装在机翼两边,一边一个,上网买3cm长的螺旋桨直接固定在电机上。控制转向靠电机两边的差速来控制,上升下降靠电机的功率来控制,油门加上去飞机就上去,油门减小,,,,你懂的!
需要注意的是机翼和机身的安装仰角和飞机重心问题,做好这一切你就可以放飞啦!

网友(点评):
赞!!! 你的思路 很赞,实际上 玩具的遥控器也是通过 两个电机的差数来控制 前后运动的 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