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降和摔机的“技巧”

楼主(2014-02-22):
除电控和重要舵面失灵外,飞机迫降和摔机的受损程度与操控技巧有很大关系,应关注以下几点:

1.速度:在无动力迫降中首先要保证飞机有一定的下滑角,有速度才能操控,其次才是着陆点。高手可通过飞机的下滑角与对应的拉杆量感知飞机速度。

2.副翼:善用和“会用”副翼,在飞机“触地”前摆平飞机,避免机翼先触地,否则受损程度会成倍增加。此法在摔机中多数要靠条件反射完成之。

3.升降舵:大都与正常降落相同,需要注意的是飞机速度与舵效的关系,无动力失速后或速度太低时不可急于拉杆(无高度拉了也白拉),否则会错过加速机会,欲速则不达,只要蓄积有一定的速度在“机不择地”时可雀降,应采用连续量+脉冲量的复合打舵法,以保证降落曲线的精度,使飞机与地面相切而不是相交。

4.心态:冷静才有智慧。

网友A:
无动力迫降时速度相当重要。如果速度低了会在接近地面时因地面效应导致飞机机翼倾斜或是摔机。

网友:
主要还是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动力迫降时速度相当重要。如果速度低了会在接近地面时因地面效应导致飞机机翼倾斜或是摔机。 ...

不能这么解释,中间有原因。地效不会直接使机翼倾斜,低速下地效可导致飞机抬头,失速,横向不稳定才是机翼倾斜的根本原因。

网友:
为了三千积分!

网友:
在撸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