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制作基础知识 [转

楼主(2014-02-23):
一:性能设计
    性能设计直接影响模型飞机飞行和完成特技动作的好坏。性能设计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并需要通过细致地飞行实验进行验证。
    特技模型飞机具有速度快,灵活的特点,但其灵活性一定要把握好。特技模型飞机如果缺少灵活性,那么做动作就会迟钝,缺乏美感,而过于灵活又很难控制。因此,在确保模型飞机灵活性的同时,还要求其具有一定的安定性,以确保良好的操纵 ,使模型飞机听话地让自已摆布。在各类安定性中,俯仰安定性最为重要。
    因为模型飞机的平飞是飞行的基础,而平飞的好坏又是由俯仰平衡决定的。如果飞机连平飞都飞不好,怎么能做好特技动作呢?
        俯仰安定性对正飞和倒飞没有差别,又能进一步保证倒飞和其它动作的稳定进行。因此,多数特模型飞机安定性能要比其灵活性能高得多,这一点比较特殊。

二:选择机型
要想设计一架好的 P3A-2 模型飞机,首先要确定好机型。

    上单翼飞机
        重心比较低,平飞时安定性较好,但不适应做特技动作的需要,例如“横滚”、“倒飞”、“侧
        飞”(P3A-2项目中没有“侧飞”)等动作的完成就很难控制住。
    下单翼飞机
        重心靠上,灵活性高,做一些特技动作,例如“横滚”、“倒飞”等容易进入,因缺乏安定性,
        不容易平稳地控制住。
    中单翼飞机
        重心取中,其重心基本上和机翼同处在一条轴线上。因此,其灵活性和安定性兼故,更适应特技
        飞行的需要。
   尽管中单翼和下单翼飞机在制作难度上没有很大差别,而有些运动员在比赛中又不得不采用下单翼布
局的飞机。
    这是因为考虑到飞机本身体积小,接收设备体积大,机翼上称后,设备舱内过于狭小以至无法容纳下
接收设备,这个问题在飞机结构设计这前就应考虑到。
    其设计要求是:机身结构设计要合理紧凑和选择体积小而适合的接收机电源等。
三:选择机翼
    首先,在翼型的选择上,以前不少人认为,象 P3A-2 这样的特技模型飞机具有速度 高的特性,机翼

的最大厚度应薄一些;
    因此,就片面地采用较薄的翼型 ,如 NACA0012 等。孰不知 P3A-2 模型飞机只装置 3'5cc
动机,拉力和飞行速度方面的条件有限,采用较薄的翼型 并不能体现出这种翼型独有的优势,反而会增
加不必要的麻烦。
    这是由于机翼薄,前缘半径更加尖锐,临界迎角减小;尤其在速度跟不上的时候,模型飞机
容易出现飘摆或失速的情况,大大影响了特技动作的质量。
    况且机翼过薄,强度会发生变形,不仅影响了动作的标准程度,还会导致气动性能变差。
    通过实际飞行比较,最大厚度在 14%~15% 的对称翼型 ,更适合于此类小飞机(如采用 NACA0015 翼型等)。
    另外,翼展和翼面积对特技飞行的影响也比较大。 P3A2-2 的动作中有不少是由滚转构成的,较大
的翼展会影响滚转的速度和安定性,所以翼展和展弦比都应小一些。
    短粗形状的机翼更适合做滚转动作,根据我的体会,此类模型飞机翼展不应超过 1200 毫米。
    同时,翼面积也会影响飞行速度。
    翼面积过大会增加飞行阻力,继而降低了剩余马力,模型飞机的速度也就降下来了。
    我认为,主翼面积最大不应超过 25 平方分米校为合适。
    同时,安装机翼时,安装角应为 0°,以减小正飞与倒飞的差距。
四:选择引擎
   P3A-2的飞行动作相对复杂一些,有不少动作是在爬升和滚转中完成的。在进行这些特技动作时,需
要模型飞机具有充足的剩余马力。否则,这些动作很难流畅舒展地完成,无法达到标准的动作图形。因
此,如何进一步提高发动机马力,降低飞行重量得尤为重要。
    发动机 最大拉力是由发动机产生的,拉力的大小和发动机有直接关系。
    如要增加模型飞机的剩余马力,先要解决好发动机的问题。由于各方面条件和经费的制约,参加P3A-
2比赛的飞机一般都装配国产3.5cc发动机。国产发动机价格便宜,但加工工艺粗糙,质量较差。使用
进口发动机,价格是非曲直一个问题,另外,由于3`5CC发动机属于普及型,很少有精品,例如日本
OS公司也只生产了20FP这一种,况且马力也不如国产发动机高(设计指标);而更有名气的YS和齐菔
牌发动机,几乎很少有这类小发动机。
    有人想用谐振管来提高发动机马力,这种方法对大飞机行之有效。由于谐振管重量较大,和它增加的
转速相比,对小飞机来说得不偿失。
国产发动机性能能差的原因主是加工问题,自行对国产发动机进行修改和深加工可以取得一定效果 。
    主要办法是:
  1.挑选质量好的活塞衬套,并对发动机的进气道扫气道等部分整流,以提高工作效率。修改发动机
需要具备较深厚的技术功底和丰富的经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2.油料的配制也可以较容易地提高发动机马力,效果也较明显。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发云动机用
添加硝基申烷的方法来提高功率,这种方法对国产三叶发动机作用比较明显。另外需要提一点,现在使
用的ASP3'5cc发动机由于生产日期不同,在市场上流散着两种外形尺寸不同的这种发动机。其中尺寸
小的那种发动机使用的消音器过小(同2'5cc发动机一样),感觉其马力也稍有下降。
五:减轻重量
     小型模型飞机和中型模型飞机相比,其接收设备的重量相差不大。

    小型模型飞机发动机工作容积小,接收设备的重量消耗了过多的剩余马力,使 P3A-2 的拉力明显不
足。飞行重量是影响拉力很重要因素, 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方面再努力也是徒劳的。一般情况下,由
于规则限制,弥补飞行重量过大的不足,只有设法减小飞行重量才能提高发动机的拉力。影响飞行重量
的是发动机,接收设备及模型机体三大因素。

    在一般情况下,P3A-2 配备的是有轴承发动机和标准的普及型四通道遥控器(如FUTABA-4NBL);
此种模型飞机用桐木制作。这样的模型飞机重量很大,一般在1400~1600克,必须设法减轻重量。我
的方案如下,使用无轴承发动机(重约120克);接收机使用超小型的(重约25克)、电源使用8号电
池,自己串联4节(重约24克,比一般干电池轻了一倍,比镍镉电池轻4倍);舵机使作小型舵(如
FUTABAFP-S3003,重量每只限7克)。如使用超小型舵机效果更好,因其价格不易普及。整流罩将金
属的改为塑料的,油箱在保证飞完全套动作的情况下尽量小一些,100 毫升左右;起落架采用后三点布
局。机桦用泡沫轮,每只重约25克,比橡胶轮轻了一倍。如果用轻木制作模型飞机,其重量可比 用桐
木制作的模型飞机轻出约1/3-1/4。以上在 1200 克以内,可以比较轻松地完成垂直爬升动作。并能进
一步减小飞行速度,使飞行动作完成的更加均匀柔和。
六:减少阻力
     小型模型飞机和中型模型飞机相比,其接收设备的重量相差不大。

    小型模型飞机发动机工作容积小,接收设备的重量消耗了过多的剩余马力,使 P3A-2 的拉力明显不
足。飞行重量是影响拉力很重要因素, 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方面再努力也是徒劳的。一般情况下,由
于规则限制,弥补飞行重量过大的不足,只有设法减小飞行重量才能提高发动机的拉力。影响飞行重量
的是发动机,接收设备及模型机体三大因素。

    在一般情况下,P3A-2 配备的是有轴承发动机和标准的普及型四通道遥控器(如FUTABA-4NBL);
此种模型飞机用桐木制作。这样的模型飞机重量很大,一般在1400~1600克,必须设法减轻重量。我
的方案如下,使用无轴承发动机(重约120克);接收机使用超小型的(重约25克)、电源使用8号电
池,自己串联4节(重约24克,比一般干电池轻了一倍,比镍镉电池轻4倍);舵机使作小型舵(如
FUTABAFP-S3003,重量每只限7克)。如使用超小型舵机效果更好,因其价格不易普及。整流罩将金
属的改为塑料的,油箱在保证飞完全套动作的情况下尽量小一些,100 毫升左右;起落架采用后三点布
局。机桦用泡沫轮,每只重约25克,比橡胶轮轻了一倍。如果用轻木制作模型飞机,其重量可比 用桐
木制作的模型飞机轻出约1/3-1/4。以上在 1200 克以内,可以比较轻松地完成垂直爬升动作。并能进
一步减小飞行速度,使飞行动作完成的更加均匀柔和。

网友:
一直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