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电机为什么要下拉?跟电机下拉说再见,设置遥控...

楼主(2014-02-24):
下拉还是不下拉?下拉几度?制作的时候怎么保证下拉角度的精准?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就是最老的老鸟也很难完美的解决。每架飞机的性能都有差异,电机下拉角度一旦确定就很难变更(也不绝对),想事先确定一个完美的角度几乎不可能,最后就是靠经验,但经验不是每次都靠得住。

先说说电机为啥要下拉。我听到的最简单最容易让新手理解的,但又是最谬误的解释就是油门增大的时候飞机速度增加,飞机升力上升,下拉的电机有一个向下的分力,可以抵消这个增加的升力。 听上去很合理,实际上完全是错误的。 飞机要想平飞,就需要升力和重力平衡,重力是不变的,那升力如何才能保持不随速度的变化而剧烈变动。还要从升力的产生说起,一个很简单的公式是升力=机翼升力系数*翼面积*速度平方。翼面积是不变的,速度是上升的,要想保证升力不变,那就要想办法降低升力系数。升力系数和翼型相关,和攻角相关,翼型是不变的,那只剩下一个可以改变的了,就是攻角。 把这个链条缩短到两头,就是飞机的稳定是依靠速度提升的同时降低攻角来保证升力不变达到的。 如何保证速度提升的同时攻角自动降低?只有一个方法,提供给飞机一个按照速度变化的低头力拒。下拉发动机就是一个办法,从下图可以看出来,下拉的发动机拉力对飞机有一个低头力拒,随着油门的提高,发动机拉力的提升,在飞机速度增加的同时飞机的低头力拒也提高了,于是飞机攻角被降低,升力系数降低,飞机于是达到了俯仰平衡。

图画的有错误,升降舵的力臂画错了,起点应该是O而不是B,不过长度变化不大。

一句话概括下拉电机的作用-提供和随着速度增加而增加的低头力拒。

我们明白了下拉电机的原理,可以进一步想象,提供低头力拒的只能是电机么?显然不是,飞机上还有一个部件可以比电机更有效的提供低头力拒,那就是升降舵,在常规布局的飞机上,升降舵的力臂远比下拉发动机的力臂长很多,可以从上图对比升降舵的力臂OC和下拉电机的力臂OB。可以说是四两拨千斤,同样的低头力拒如果用升降来完成,只会提高一点阻力,但如果用电机来完成,就需要消耗更多的动力。可惜的是平尾一般情况下是提供抬头力拒的,也就是说是微微上翘的,这样在速度增加的时候带来的是抬头力拒的自动增加,也就是说带来的是把飞机往不平衡的方向推,是带来麻烦而不是帮助。 真的无解了么?不是!21世纪最大的进步就是电子设备的飞跃,这个简单的问题交给你手上的遥控器就好了,不过前提是你手上的遥控器不要太“入门级”,至少要能提供任意通道间的自由混控。高级控和价格相对不那么“高级”的国产控应该都可以。比如我的天9和他小弟天8,当然futaba10啊,JR12X啊肯定也没有问题。

言归正传,不就是要提供一个随着飞机速度增加而增加的低头力拒么? 好办,我随着油门的增加来推杆不就可以了么,大家原来不都是人肉推杆的么,只不过这次我们让机器来推。 拿我的天9举例子(天8应该是一样的菜单,我的控是德国版,所以只有英语和德语菜单,见谅)。进入遥控菜单,往上点两下(你非要往下点16下也可以)进入17.高级设置. 随便找一个可编程普通混控,比如2,进入设置页面。

我们要混控的是油门->升降舵,
把禁用改成启用,微调我没用,设置成关。
控制:就是选择一个开关来开启或者关闭这个功能,你一定要找一个你顺手的开关来做。我是左手油门,所以右手负责升降和副翼,会非常的忙。而左手控制油门和八百年不动一下的方向舵,所以非常闲(闲到可以凑合着拿手机拍照),那自然把常用的开关都放在左手。左手最顺手的开关是B,但是这个开关分配给更重要的功能了(请看下集,呵呵) 于是就把剩下第二顺手的开关C分配给他。

位置:就是上面分配的开关打到什么位置来打开这个混控。天8/9上有7个开关,为了避免最后记不住开关位置导致一团糟糕,我把控上开关的设置规则统一了,就是位置0是关,位置1,2是开,不管是混控还是定时器,或者翼襟,起落架。 于是开关C的位置自然设置成2。

比率下:就是油门杆在下半部分的时候的混控,因为这部分属于中低速飞行的状态,平飞基本上是由初始的微调来保证的,我需的混控度比较小一些,我设成10.0%。也就是油门每增加10%,升降舵就自动推杆1%。当然每个人的飞机都不一样,你必须根据你自己的飞机来设置,都是飞在天上看飞行姿态,然后降落下来再调整参数,到最后完全调整好至少要四五个架次。也就是说这个10%不是拍脑袋拍大腿拍屁股拍出来的,是通过实验,根据我这架特定的混血飞机确定的。
比率上: 和上面一样,不过是控制50%以上油门的状态,属于暴力工况,我设置成15%。就是油门每增加10%,推杆1.5%.
偏置:这个我直接用升降的微调代替了,所以设成0.0% 。

当然啦,这种两段式的线性混控肯定不是完美的,如果你有耐心仔细调试的话,建议你用可编程曲线混控,天8天9也有这个高级功能,在高级设置里面往下翻就能找到。至于哪个价位的大牌才有这个功能我就不清楚了,我是穷人,用不起那么高级价格的控。

设置好了,就是去试飞。 我的建议是先去模拟器里面试飞。比如我的guppy的设置,先找到guppy的G4模型,导入G4,然后设置一个较低的混控度(循序渐进,设置低了可以慢慢调上去,设置高了就撞地了),在G4里面看打开的效果,然后反复调整混控度,直到满意为止。记住这个混控度,减掉40%(安全第一),上真机,关掉混控,让飞机起飞到达安全高度后开始调试参数,多飞几个架次,直到满意为止。

要注意的细节:
1,这个油门->升降混控最好在起飞之后再打开,尤其是对于手抛起飞的朋友。因为全油门起飞的话混控带来的推杆量不小,但是刚开始的时候速度并不高,很可能导致飞机的俯冲,有可能造成炸机。虽然我最后发现我开着混控手抛其实没有问题,但每个人的飞机都不一样,最好小心为妙。
2,在飞机中速飞行的时候,如果你爆轰油门,推杆是随着油门瞬间上去的。但是你知道油门代表的是加速度和最终平衡速度,所以在这一个瞬间飞机速度是没有上去的,也就是说你的混控带来的推杆在这一瞬间是过度的,你的飞机可能会突然的低一下头,不过很快就能恢复。这个和电机下拉基本上是一样的效果,只不过从爆轰油门到螺旋桨全速转动有很短的一个过程,而推杆是瞬间完成的,所以更明显。我的飞机在这种状态下大概会下降一米左右,在中高空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在贴地剪草的时候想要爆轰油门最好小心一点。我的非常草齐腰高,所以爆轰的效果就是飞机下去剪掉一排草然后拉起来,尾巴上挂着一根草扬长而去,说很好玩。但如果是硬地,减掉的就是你的桨。对于这个效应,还是建议你在模拟器里面好好体验,然后再去真机上爆轰油门。
3,一定要在模拟器上飞熟悉了你的控再上真机,我是说熟悉控而不是机。要熟悉到能下意识的去拨动你需要拨动的开关的地步,而不要去想“油门->升降”混控是开关几? 哪个位置是开?就像对飞机转弯的控制一样,需要的是条件反射而不是大脑思考。如果不熟悉,你就等着炸机吧,我这里只介绍了一个混控,还好办,其实我的天9上一堆开关都设了功能,要是拨错了开关,或者正确的开关拨错了位置,可能就是事故的结局。

网友:
顶起来   太长了 有空再看

网友:
为什么要在增加速度的时候保持升力不变呢?那增加速度还怎么爬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