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F22超详细制作过程(申精),标题要长~~~~~~~~~~~~~~~~~~~~

楼主(2014-02-24):
F22超详细制作过程现在开始现场直播咯

话不多说,上教程

准备图纸

骨架很容易,这里就不多讲了
画好线
制作尾杆(乳胶是胶木头非常好的胶水)

骨架的固定非常重要
没有动力线,先用麻花线代替
制作全动尾翼(要尽量减少左右误差)
泡沫胶腐蚀严重,打算重做一个舱盖(这里建议买白色的泡沫胶,不腐蚀,耐用)
穷b啊  只能用铁丝代替
挖个舵机座,看看合适不
记得在舵机屁股那留个线孔出来
留好摆舵是需要的位置
虽说是磨具,但是必须按照严格要求来安装上,以便测试
安装好,按上等候已久的天灵盖
继续挖接收机孔
用锡纸包好,以便活动顺利
封好顶
看效果
必要时做个热切割,方便多层切割(2号吉他玄,我配的是笔记本24v电源,很是便宜)
嘿嘿,看看效果不错吧
是这玩意的功劳
挺漂亮,不是么?
现在开始制作玻璃钢模具

做个试验,以防万一,准备好一切要用的,迅速调配,开始制作,等多会胶就开始发热了
先涂层胶,盖上玻璃纤维布
还没干,挺漂亮的
准备好真空袋
放置其中
真空口出一定要垫上布
真空完毕,静静等待
焦虑的一天过去了,激动地打开真空袋
嘿,还挺漂亮

我怕数据丢失,就此结束此实验篇,下面继续

网友(2018-09-01):
DD,支持这样的贴纸

楼主(2014-02-25):
引用 网友A:
KT机做玻璃钢机。。。。。。。。翼型都没有,有这个必要吗?。。好吧你喜欢。。。不是打击你,感觉没什么看 ...

是磨具好么,后面才开始做阴阳膜,不懂别乱说

网友:
好卡        是不是图片太多了

网友A:
KT机做玻璃钢机。。。。。。。。翼型都没有,有这个必要吗?。。好吧你喜欢。。。不是打击你,感觉没什么看头的,不过你是首次搞玻璃钢。。。是值得表扬的。。

楼主:
不知怎么回事,在论坛发帖总是会多出一些图片
继续上图
效果不错,但为了模具做出来更平滑整洁,我选择后期打磨
装盖的时候还需修修边
建议制作玻璃钢时按个抽风机,凝固剂是有毒了,心细的哥们可以发现一般玻璃钢制作时有人带防毒面具
板的裁剪至关重要,不能急,有条件的可以上雕刻机
对减速伞有些兴趣小小的空间做了个迷你伞仓玩玩,让大家见笑了
小亮点(为了保证玻璃钢做出来只后的美观,我把襟翼舵机隐藏起来)
用的是小竹签
用的是502固定
用锡纸包好小竹签,准备上第二层翼
胶水干后把多余的锡纸去除,将竹签抽出
一个洞出来了
之前的胶水不行,有腐蚀,换上泡沫填缝剂(很好用)
据说会膨胀好几倍
查漏补缺
终于开始上玻璃钢了(有点小激动)
好美丽啊
改造舵机
个人喜欢隐蔽舵机
长期枯燥的制作不忘玩玩fpv
板库充足
平行尾翼也上第二层
开工
一定得1比3配好,如果凝固剂少了,后果很严重
边缘先包好,建议穿围裙,戴手套
效果意料之中
真空袋邹了,我用平滑的透明片盖上(用信用卡之类了硬卡片把气泡刮出)
来张特写
重量多了两克
垂直尾翼打磨棱角,开始包边
没带围裙的后果。。。
浪费了挺多刷子,挺有成就感
这么多=。=
这玩意可把我累死
没Y线还是焊上去吧O(∩_∩)O~
打算把模具做完后再把舵机割下
由于后期资金跟不上,就先把模具装好了
装配好,有空再做阴阳膜
搁着先
做两钉子方便拆卸
做了个起落架装饰
一定小心手,转了个洞
模具先摆好,有空再做阴阳膜
模具章完结

楼主:
留位,我为了尽量详细易懂,这还是只是模具制作,不懂的请别乱说,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欢迎各种有经验的人拍砖。

网友:
顶起来,论坛需要这样的作品,如果是原创首发就更好了,大家一起努力,打造不一样的坛子

网友:
学习了       版主继续努力

网友:
这都玻璃钢。。。

网友:
记得用别的软件再次截图啊图片好大哦打开用了好几分钟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继续发扬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这个结实

网友:
一层胶一层纤维布就算玻璃钢了么?原来哦玻璃钢这么好做

网友:
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
这样的帖子要顶起

网友:
这样做干吗不用泡沫板呢.反正要加玻璃钢

网友:
顶你  应该还有吧  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