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到一个创意,一键切换无刷电机的kv值

楼主(2014-02-25):
最近想到一个创意,一键切换无刷电机的kv值,大家知道无刷电机有2种接线方式,一种是三角型接线,用于大功率场合,一种是星形接线,用于小功率场合,但是无刷电机的线圈是一样的,只是最后6跟线的接法不一样。一个电机出厂时kv就定下来了,要想用不同的kv就要换电机,最近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一个开关来切换三角形与星形的接法,     ,这样开关打开时Ac Ba Cb变成导通状态,行程三角接法,开关关闭时ABC被短接,变成星形接法。然后把开关固定在电机座上,据说三角和星形接法kv相差3 倍,星形kv1000改三角kv1732,三角kv1000改星形kv577,大致就这么个关系(网上查的)。具体还没有实际操作,只是有这么个想法,也不知道对不对,欢迎交流。

网友:
星三角降压启动

网友A:
星型绕法和三角绕法的线圈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打酱油的路过,好高深的东西!

网友:
首先很少有开关能承受十几安培的电流

网友:
很深奥的东东

网友:
感觉不现实,期待楼主开发,我们支持你

网友:
这是我们俱乐部的技术流派

网友:
小白一个 顶一下

网友:
我也是坐沙发的

网友(2015-06-03):
楼主的想法不错,理论上可以实现;但其中有几个观点有误;决定KV值的几个参数是,匝数、极对数、磁通量、并联支路数,实际上由行星改变成三角形后,改变了并联支路数,所以KV值就被改变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一般是2倍的关系。

网友(2016-09-28):
好创意!应该可以做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星型绕法和三角绕法的线圈是不一样的吧

绕法是一样的  只是最后三跟线的接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