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B6这是怎么了??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4-02-25):
插上笔记本电源就显示下图,,这是怎么了??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输入电压错误  你是否接到了12v的电压上了  检查一下

楼主:
屏幕是不是坏点啊,,

楼主:
LIAIWEN发表于2014-02-25 21:53:04
输入电压错误  你是否接到了12v的电压上了  检查一下
屏幕又下角是坏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又下角是坏点不??

你先把电源接好   看是否可以用   如果不行联系卖家

楼主:
LIAIWEN发表于2014-02-25 21:59:43

你先把电源接好   看是否可以用   如果不行联系卖家
谢谢

网友:
感觉b6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

网友:
这东西又不是手机,屏幕有坏点怕什么

网友:
我的B6没这种情况

网友:
看看电源低压

网友:
应该是输入电压不够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我也看见显示屏下边像是坏点,你不会是买上山寨版的了吧

网友:
你笔记本电源是  多少A的?

楼主:
无机翼飞机8老婆发表于2014-02-26 06:46:44
看看电源低压
电源输出20V,3.5A

楼主:
乱心术_﹌发表于2014-02-26 07:47:45
应该是输入电压不够
电源电压20V,电流3.5

楼主:
lylong发表于2014-02-26 08:43:56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我也看见显示屏下边像是坏点,你不会是买上山寨版的了吧
怎么看是正品还是山寨??

楼主:
wengchuankuo发表于2014-02-26 09:00:04
你笔记本电源是  多少A的?
电压20V,电流3.5安

网友:
...亲用12V的,别乱插,屏好像漏液了。

网友:
老版B6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1V~18V,所以不能用笔记本电源。我们公司出的新版B6支持宽电压输入,可以使用笔记本电源。详情可以加我QQ(425742287)讨论。

网友:
小白一个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