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用KV1400电机比较费电么?有大神解惑么

楼主(2014-02-26):
我打算买4个KV1400电机做四轴

看老手做多轴都用的比较低KV值的电机,那看数据的话

980KV  8V 1047桨效率7.2
1400KV 8V 8040桨效率是6.9

是不是相差没多少呢

同样8V电压的时候电流还不如KV1400的小 电流小应该是省电吧

网友:
桨大够稳吧?

网友:
载重都飞行时间不是太长的

网友:
KV低的转速慢 扭力大 所以相对来说 会省电点  但是浆大了受风面积也会增大 所以没KV高的那么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