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方框环形机架+kt板机舱四轴

楼主(2014-02-27):
第一版十字形机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对角2个电机不稳定,上天就抽风,风大了抽的更厉害,表象为对角摆动,最后调节pid最终能正常飞了,但是还是有对角摆动。后来看网上有人做换形机架,于是准备仿一个。上次买的pvc管子还有不少,又去买了弯头,打好孔上螺丝,手掰一下,很稳很强大,pvc管子300mm*4(4块钱一整根4米),弯头1块钱4个,螺丝1块钱10套,全部机架大概3元钱成本。。。。。   临时固定了一下电子设备,在客厅里飞了一下,比原来那个架子强好多,至少一点都不摆动了。一看阳台还有以前做固定翼剩下的kt板,干脆搭个机舱吧,尺子划线,刀子切割     就是这样了,能把乱七八糟的线和电子设备藏进去真是很简洁,最后把电线接好就能玩去啦哈哈哈

网友:
呵呵,低调,低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在弯头上比着电机座打孔对穿,上30mm螺丝拧紧

谢谢   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怎样固定的,我也仿一个

直接在弯头上比着电机座打孔对穿,上30mm螺丝拧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临时接线小飞了一下,很稳,现在做了机舱,还没接好线路,昨晚太晚了没弄完 ...

电机座怎样固定的,我也仿一个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cf2822的时候其实也纠结来着,放着2个闲置实在是浪费,于是就利用上了,又买了2个新的凑了一套,cf2822 ...

厉害~~!!

网友B:
不错,穷人玩多轴的好方法,也是练习上手的好机器顶你

网友C:
这个机架会增重不少,不如四轴的

网友A:
飞了吗,飞行状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架会增重不少,不如四轴的

这个架子比网上卖的450架子重4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吗,飞行状态如何

昨天临时接线小飞了一下,很稳,现在做了机舱,还没接好线路,昨晚太晚了没弄完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D:
哈哈,看看你这个最后能达到多少速度。。。

网友:
有创意不错啊

网友:
楼主 这个成本 才 3块钱。。。。我买的材料 全部能做几十个了。。。。

网友E:
不错,电线你可以从管子内部过啊,钻个小孔没什么影响吧,PVC强度很大

网友E:
4个电机不一样?这样也行?拉力不一样的吧

网友F:
PVC重量不轻吧

网友G:
请问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H:
哈哈 我们俱乐部的技术强人 再发几个精华帖 狼该给你奖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看你这个最后能达到多少速度。。。

{:1_10:)不敢玩速度,小心脏受不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电线你可以从管子内部过啊,钻个小孔没什么影响吧,PVC强度很大

介个办法好,采纳,我先走个明线,试试效果再说,搞好了穿管子接线,灰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4个电机不一样?这样也行?拉力不一样的吧

4个一样的电机啊cf2822,自绕kv大概900

网友I:
赞一个~~
亲,可以选择XA2212,不用自己绕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PVC重量不轻吧

pvc重量和直径管壁有直接关系,网上查的20mm*1.5mm的每米137克,16*1.2的貌似强度不行,我用的管壁厚2mm的好像,等这个弄好了再着手做个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用的什么飞控

自己做的飞控,arduino+gy86,mwc2.2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 我们俱乐部的技术强人 再发几个精华帖 狼该给你奖励了

技术强不敢当,就是喜欢瞎折腾,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赞一个~~
亲,可以选择XA2212,不用自己绕线啦~~

选cf2822的时候其实也纠结来着,放着2个闲置实在是浪费,于是就利用上了,又买了2个新的凑了一套,cf2822真是重量有优势,22*10定子级别的电机就这个重量最轻,功率也很高,绕线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事,只要有外壳和定子,其他都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穷人玩多轴的好方法,也是练习上手的好机器顶你

我是屌丝我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