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关于APM2.5飞控

楼主(2014-02-27):
飞控无法解锁.该如何是好???顺便能否讲解一下怎么做油门行程校准?谢谢了

网友:
无法解锁常见有两个原因。第一,罗盘校准没做好。第二,飞行模型应该打在自稳模式。油门校准可以将四根电调线用Y线连在一起,直接做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