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看看新手玩FPV需要的设备对吗?

楼主(2014-02-27):
新手想玩FPV,在论坛潜水好长时间学到了不少知识,按个人的想法拼凑了点FPV的必备品,不知可行否请赐教谢谢,载机:鹰爪死胖子,图传:柏通5.8G  1.2W,飞控:U2S,摄像机:HD19,增程:arkbird  433,(富斯9通遥控器不知道能不能用)还有地面接收不知道用哪种的平板接收器,显示器家里有一台7寸的平板DVD。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平板接收器   就是平板天线 是图传的定向增益天线   要使用平板天线的话需要搭配AAT跟踪云台才能达到效果

网友:
     1.    A的433  的地面天线要换掉或者自己做,不然干扰2.4接收机,在空中转弯的时候信号变化很大,向前飞信号还是99但转过身来有可能就 是0
   2.    在就是动力一定要选择大一点的。
   3.    地面要有DVR录像机
   4.    最好再买一个车载定位跟踪仪,以免丢鸡失去寻找机会要双模的。

楼主:
HD19摄像机加5.8G图传不就实录实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