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游戏摇杆可做航模摇杆不

楼主(2014-02-28):
淘宝买的游戏摇杆可以改成航模摇杆么?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

网友: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我靠 又是你 小心封你号

网友:
一直在看

网友(2018-09-20):
keyimei ok 可以的

网友:
是风雷盒子,也可能是雷风盒子记不清了,不过没透露教程

网友:
功能相似应该可以

网友:
摇杆就是电位器,遥控的摇柄只是高级一点的电位器,这个是天9加个云台摇杆。
楼主的问题可以淘宝搜关键词“萝莉控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