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一代无法录像的问题?

楼主(2014-03-01):
808一代正常开关机但是无法录像,也无法切换照相。电脑也链接不上。到底什么问题?大神解释下?

网友:
是按说明书操作的吗

网友:
按复位键试试

楼主:
再燃一支烟发表于2014-03-02 11:15:37
按复位键试试
按了的没有用,就是不知哪里坏了

网友:
摄像头模块烧了

网友:
你摔过还是咋的???

楼主:
apj发表于2014-03-07 13:01:18
你摔过还是咋的???
摔过,但是没坏。用着才出这问题的

楼主:
谢刚发表于2014-03-06 05:44:18
摄像头模块烧了
确定吗?是不是换个就好了?但是摄像头坏了怎么会连不上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摔过,但是没坏。用着才出这问题的

808一代最容易坏的就是镜头,另外要看摔得狠不,我的一代就是镜头都摔没了,换了个镜头还是没法用,后来厂家说没法修

照以前的说法,如果自检的时候没通过,应该开机后就自动关机了...另外你连电脑没反应,我觉得板子可能也坏了

楼主:
apj发表于2014-03-07 13:43:55

808一代最容易坏的就是镜头,另外要看摔得狠不,我的一代就是镜头都摔没了,换了个镜头还是没法用,后来厂家说没法修

照以前的说法,如果自检的时候没通过,应该开机后就自动关机了...另外你连电脑没反应,我觉得板子可能也坏了
原来一直断断续续能用偶尔罢工,最后一次在天上自动关机了,然后就一直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