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的起飞重量多少合适

楼主(2014-03-01):
打算想做个四轴,基本组成应该是有450机架  4个2212电机  4个20a电调  QQ飞控  7通接收 3300mah电池
一些小的配件不清楚需要什么,有大神回答下么,顺便买的时候一起带了,不然到时候少了什么,装不起来就又要费邮费了
2212电机这样的配置,一般起飞重量是多少?
四轴是不是也是越轻越好?

网友:
四轴越轻越好,越好操控

网友:
配置还可以,又一个入坑的,呵呵

网友:
我也在组,扎带,还要个T插头带线,要焊接这些设备,

网友A:
备用的电机,电调,螺旋桨一大包,公母香蕉头,固定机架用的小螺栓,螺丝胶,固定用的尼龙螺栓,杜邦线,测水平用的水平仪,机架的备用件,尼龙扎带,魔术贴,平衡充,平衡充电源,分配电源的分线板,如果自制,需要购买硅胶线,T插公母,还需要电烙铁,焊锡丝,松香,BB响,应该还有东西没写上,楼主自己再找找。

网友:
尽量减轻重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用的电机,电调,螺旋桨一大包,公母香蕉头,固定机架用的小螺栓,螺丝胶,固定用的尼龙螺栓,杜邦线,测 ...

要不要这么复杂啊,还需要水平仪。。。。。。
太专业了

网友:
关于配件楼上的朋友说的很清楚了,我就不多说了。用2212KV980 10寸桨的话起飞重量建议在1KG以下为好。

网友(2014-12-19):
可以载人的多轴飞行器,你敢坐上去爽一下吗? | iPc.me
http://www.ipc.me/e-volo-personal-helicopter.html

网友(2016-01-07):
这个配置实在!

网友:
这个配置就是练飞,航拍的话还是2216以上,或者用猛禽360鸡架。2212是个坑,大神都跟你说这个配置可以,但没告诉你如果挂云台相机图传osd的话,你就等着炸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