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调还能用不

楼主(2014-03-01):
电调炸机之后掉了一个线,连着线路板上的焊盘一起掉的,掉的焊盘边上有3个线头,所以搞不清楚到底是焊哪个的,还是焊两个或者三个都焊一起的,现在焊了一个头,转能转,就是接电之后电机没有滴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上图看看吧

网友:
估计不能用了,w我那XXD 的 就是这样,,

网友:
我把动力那3跟线拆了,当BEC 用。,,。,

网友:
上图给大家看我们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呵呵

网友:
当bec,好主意

网友:
如果可以直接焊接应该还可以用,但焊接过程中尽量减少接头,不然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