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灰机......................

楼主(2014-03-02):
不会飞   撞地上了   这是撞在墙上了   用一点纤维胶带粘好   再用双面胶  ok   这是我的飞机飞到水你去了   接收板  电池全泡了   飞机对好频之后  有一个小舵机就自己转了   转到一定程度接收板就发出响声   我怕烧了  就把电源拔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谁告诉我?

楼主:
有个视频  不知道怎么弄上去

网友:
泡水了好像说要用酒精清洗再烘干什么的

网友:
够简陋··这才是动手能力···你居然把扑克牌都用上了··强大啊··

网友A:
莫非是 那张是 红桃K...

网友B:
我的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电压不足导致的  反正我的只要电不够了就会出现这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电压不足导致的  反正我的只要电不够了就会出现这这毛病
来自安卓客户端 ...

哦哦   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是 那张是 红桃K...

方片5

网友:
舵机不受控制是信号线有问题,万用表检查一下信号线有没有脱焊

网友C:
舵机不受控制是舵机信号线有问题,万用表检查一下信号线有没有脱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不受控制是舵机信号线有问题,万用表检查一下信号线有没有脱焊

试了一下   像那位模友说得一样               电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玩应呀

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小飞机.....................   谢谢帮顶

网友F:
扑克牌做垂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扑克牌做垂尾?

哈哈 没有东西 随便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