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遥控的基本知识(转载)

楼主(2014-03-03):
无线电遥控的基本知识
为了使初次接触遥控的朋友们能够对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特地参考了台湾华联出版的一本由董炯明先生编著的电动遥控模型制作和其他相关资料篡写了这篇文章,如果有不到之处还请多多提出指正。
利用高频无线电波实现遥远控制的技术简称为遥控,它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的控制信号是单一的,如超再生式收发报装置一样只能控制单一的动作,之后过渡到超外差式和音频谐振继电器式等,使得多路信号的收发成为可能;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出现了比例遥控方式和通道更多的设备,现在已经可以做出几十、几百通道的设备了(国外已经有20个以上通道的设备面市,震华遥控也在02年应要求生产过100台供表演模型和机器人比赛用的设备)
下面简要介绍一些有关知识,为了简化就不对原理作过多的解释,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电子出版社的《无线电遥控技术》等书籍。

1.几个名词:
什么是比例遥控?
这是指受控模型的动作幅度(或速度)与操纵者扳(转)动发射机操纵杆的动作成比例关系。例如扳动操纵舵角的操纵杆到一半角度,那么船或飞机的方向舵也会转动到最大舵角的一半。
什么是通道?
通道也称Ch,简单地说就是指控制模型的一路相关机能。例如前进和后退是一路; 左右转向是一路;空模中的升降也是一路;还可以是一组控制其他动作的(如炮塔的左右;上下俯仰;鸣笛、亮灯等),但是各个通道应该可以同时独立工作,不能互相干扰。

2. 一套遥控设备的基本组成:
包括发射机(分车模用枪式和空、海模用杆式等),接收机(有普通型和超小型之分),伺服机(也叫舵机,分类和详细介绍请参看本栏〈关于遥控伺服机的应用知识〉等文章)和电子调速器(即电调,分空模用单向电调和车、船用双向或带刹车的等),一般一个伺服机或电调就要占用一个通道。另外还有给它们供电的电源和开关,电源大多使用充电电池或蓄电瓶,其中充电电池又有镍镉、镍氢、锂电池和聚合物锂电池等,综上所叙就组成了一套遥控设备。

3. 遥控设备在模型上的使用:
一般车、船用的基本型为两通道,左边一个通道大多用于控制前进、后退(用电调的还可以变速);右边一个通道用来控制左右方向。而对于飞机,就需要三、四个以至五、六个通道了:固定翼飞机还要控制水平尾翼(升降)的通道和控制付翼(作横滚等特技动作)的通道;直升机更要增加陀螺仪用的通道等等。当然通道多了也就可以在车、船上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动作,例如亮灯、鸣笛,开炮、放鱼雷、火箭、导弹以及消防船水枪喷水,吊放救生小艇等等。

4.需要了解的几个问题:

比例遥控设备根据电波收发形式又分为调幅(AM)、调频(FM)和脉冲编码(PCM)等等,它们的抗干扰能力也不一样,AM型最差,现在已经很少生产;FM型是用得比较多的一种;而PCM属于中高档型,抗干扰能力比较强,曾经有一次在南京中山陵水榭表演模型时,一对新婚夫妇的摄象机也来拍摄,结果用FM设备的模型无法正常工作,而用PCM设备的模型还可以完成,这就是高频谐波的同频干扰引起的。

为了防止同频干扰,遥控设备的使用频率是有一定的,这就好象广播电台,每个电台都有自己的发射频率,不然大家都一样就会出问题了。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2003(53)号文〈关于无线电模型遥控器使用频率的通知〉的规定,我国模型遥控器的使用频点为:

26MHz—27MHz 频段,海/车模为:(括号里是FUTABA、JR设备所配的飘带颜色)
26.975 MHz 27.125 MHz
26.995 MHz (茶色) 27.145 MHz (黄色)
27.025 MHz 27.175 MHz
27.045 MHz (红色) 27.195 MHz (绿色)
27.075 MHz 27.225 MHz
27.095 MHz (橙色) 27.255 MHz (兰色)

共12个频点。

40 MHz频段, 海/车模为:
40.61 MHz 40.69 MHz
40.63 MHz 40.71 MHz
40.65 MHz 40.73 MHz
40.67 MHz 40.75 MHz
共8个频点。

空模为:
40.77 MHz
40.79 MHz
40.81 MHz
40.83 MHz
40.85 MHz
共5个频点。

72 MHz频段,空模为:
72.13 MHz 72.79 MHz
72.15 MHz 72.81 MHz
72.17 MHz 72.83 MHz
72.19 MHz 72.85 MHz
72.21 MHz 72.87 MHz
共10个频点。

对于遥控器的技术指标是: 发射功率小于750mW。

5.无线电遥控设备在船模上的应用:

(1).设备的选购: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财力来考虑;有条件也可以“一步到位”,装备多通道、高档次的以便今后增加动作和用于其他方面。一般的2-4通道也就够用了。如果您是用在较小的模型上,可以买配有超小型接收机和微型伺服机的设备;用于帆船的则需要配置收索机或强力舵机(船体较大而且动力强劲的模型最好也用它);普通的动力模型可以配置一个电调和1-2个普通舵机,不过配电调要注意和您使用的电动机配合,一般动力电动机分有刷和无刷两类,它们使用的电调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电调的工作电流必须大于电动机的最大电流,否则容易烧毁.最好是模型在水中时测试一下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再选择一个工作电流比它大的电调(电调的工作电流愈大,价格也愈贵,不过有条件还是尽量买大些的好),这样使用的时候会放心一点。
另外,如果使用充电电池或想长时间玩模型的朋友,还要看看发射机有没有外接电源插口或充电插口,想玩飞机模型的还要看是否有教练线或模拟器的接口等等。

(2).设备的安装:主要是接收机、舵机和电调的固定,一般可以用一块与模型船体相同的材料(铁皮、ABS板、胶合板等,这样便于以后和船体固定),在上面挖好孔,把控制方向的舵机装上,装的位置要考虑和舵的连接方式、高度和距离,还要便于今后的维修和拆装,而电调和接收机可以用厚的双面胶或螺丝固定于板上或舱内较高处以防止受潮,也可以套一个气球泡泡或塑料袋再把口扎紧以防水,特别要注意的是接收机的天线处理,应该尽可能保持原有的长度展开,(此长度和接收电波的频率有关)千万不要把它缠绕起来,否则会影响接收机的正常工作以使接收距离和灵敏度降低.
还有就是相关的电源开关,很多人喜欢把它装在不易发现的位置,但是这样会在出现问题时一时让人找不到,最好是试航时临时在它旁边贴一个胶带纸的醒目标志以引起注意。

(3).放航前的测试和调整:安装结束后,把相应的接插件都连接好,发射机里装上电池(注意正负极性),按照一般顺序先不拉开天线打开发射机,再开接收机(关闭时相反,先关接收机再关发射机,这是为了让接收机始终处于受控状态,不至于失去控制出现误动作)试着操作一下,看有没有抖动和跳舵现象,这时控制距离应该在10-15米左右,然后拉出天线再拉一拉距离,看看能不能在300米范围内正常操纵,如果有问题需要查一查附近有没有干扰或是同频的设备在工作,另外也可以在电动机的碳刷和外壳之间接入0.01-0.1μF的瓷片电容以消除火花干扰;同时,保持电刷和整流子的清洁也是消除火花干扰的方法之一,(可以定期用酒精棉球擦去上面的黑碳粉 )

经过这样的初步调试以后就可以下水试航了,再要提醒一下:先放在水里检查是不是有漏水的地方,船体的配重是否合适(有没有纵倾或横倾),否则是容易出问题或跑偏的;对了,如果有跑偏的情况还可以用操纵杆边上的微调来做修正的。

如果一切正常,OK!您的船模就可以在水上自由驰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