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特技机的设置和调整

楼主(2014-03-03):
从正确的工具开始:
  对于设置和调整模型飞机来讲,最先要考虑的是一个测量控制舵面角度的量规,我使用CRC转角测量器。你需要准确的测量舵面移动的距离,当然也可以使用直尺或量角器,但量规使得设置工作更容易。为了完成全部的设置,你需要进行试飞,然后进行改变和调整,很重要的一点是每次只进行一处调整。

步骤1---- 开始设置飞机:
  对模型的设置实际上在制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下面是一个基本需求的核对表,你也可以把认为需要的项目加进去。
  铰链:同一舵面的各个铰链的中心线应该在一条直线上,并且位于舵面的中心。
  控制摇臂的转动点:控制摇臂的转动点应该与铰链的中心线在同一个平面上。
  舵机摇臂:舵机摇臂应该与铰链中心线平行,调整摇臂使得键槽与键齿相配合,尽量不要使用遥控器的中立位置调整功能来调整舵机的中心位置。
  密封铰链连线:铰链连接应该密封使得空气无法通过,可以从其底部使用覆膜等材料进行密封。
  使用带轴承的连接附件:使用高级的带轴承的连接附件和精密加工的铝制舵机摇臂,可以更好的完成设置。
  合适的重量和平衡:在进行飞行调试前,模型飞机应该首先被正确的配平,可以尽量去利用其他人飞行同样模型的经验去确定重心的位置。调试完成的最后仍然需要重新配重,在轻的机翼的尖端增加配重来进行修正。

步骤2---- 遥控设备:

从新的存储空间开始:
  首先,我们要利用一个新的存储空间(或刷新当前的存储空间)开始以确保不受以前设置的影响。设置正反向开关,使得各个通道得控制在正确的方向上,此时舵量的大小并不重要。
  现在你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基础设置,现在你需要确保各个通道的舵机工作在最大的转动范围,你可以选择ATV功能,并且设置各个通道在两个方向上的范围为150%,如果你使用多个副翼或多个升降舵舵机,不要忘记设置襟翼(FLAP)和AUX通道。
  这项设置将各个通道的舵机设置在其最大转动范围,大多数现代的可编程遥控设备是1024型设备,意味着舵机在其可调整的范围内可以分成1024个步长,通过将ATV设置在最大,你可以利用全部的1024个步长来控制舵机。

副翼的设置:
  使用机械方法调整副翼的传动连杆,使得副翼居中并且可以达到制造商推荐的最大转动范围,你可能不得不将连杆与副翼控制摇臂的连接位置向上调整,或接近舵机摇臂的中心位置。如果模型的制作没有问题,则舵面在两个方向上的移动范围应该是一致的,如果移动不一致,可通过机械的方法增加移动小的方向的偏移,或在 ATV功能中减少移动大的方向的偏移 ,最终使两个方向上的偏移达到一致。 分别独立地调整两个副翼,不必担心两个副翼偏移量的不同。

升降舵的设置:
  升降舵的设置和调整与副翼基本相同,要非常仔细地调整舵面的中立位置和偏转角度,我为特技飞行设置了最大的偏转,这可能需要更长的舵面控制摇臂和短的舵机摇臂,确认升降舵在上下两个方向上的偏转相等。

方向舵的设置:
  初始设置方向舵在最大的偏转位置上,使方向舵有最好的机械性能以确保其反应能力和效能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在后面的工作中调整方向舵的偏移角度,但是现在只需要将其设置在最大偏转位置上。

初次试飞:
  初次试飞常常是紧张和担心事故的经历。让模型飞机爬升到安全的高度,并将其调整成可以水平飞行,对模型飞机的舵面反应建立感觉,一旦降落,你需要进行机械调整,对方向舵的初始调整也需要进行。试飞时,使模型迎风飞行,并背向操纵者,使机翼保持水平,拉杆使模型抬头,注意是否有方向偏移或滚转的现象发生。为了测试方向舵的调整是否正确,你需要保持机翼水平。如果没有大的方向的偏移,可以拉杆做一系列的筋斗,不要对轨迹做修正,注意观察模型偏移中心的方向,使用方向舵微调调整1-2格来修正,然后再次尝试。反复调整直到确认方向舵 已经调到了正确的位置,然后着陆。

地面调整:
  初次试飞之后,你已经对模型飞机进行了基本的调整,现在需要用机械的方法将各个舵面恢复其正常位置。记下各个舵面的调整偏移,用测量舵面角度的量规测量各个控制舵面的偏移角度,现在要做的是调整连杆,使得舵机在中立位置的时候,舵面保持正确的偏移角度。连杆的调整、重心调整和轻微的拉力线调整比起调整副翼和方向舵更有效。
  对于升降舵,我们有更多的考虑,如果你需要一些向上的微调,你可以将重心后移,改变水平尾翼的安装角度,或仅仅调整连杆。现在,与调整重心和连杆相关,我们需要调整安装角和改变拉力线。
  经过调整,各个舵机仍然在中立位置,现在可以进行试飞并验证你的调整。采取与上面相同的方法,并注意是否需要做调整,如果不需要做调整,你就已经得到了一架完成了直线和水平飞行调整的模型飞机。

平衡调整:
  操纵模型滚转进入倒飞,观察模型的飞行状态,在滚转过程中机头是否明显下坠,倒飞时是否需要很大的升降舵推杆来保持平飞,我通常使用平衡调整的方法得到我需要的感觉。前后移动重心的位置,但每次调整量应该很小,每次调整后都应重新试飞。一旦正飞和倒飞都有了令你愉快的感觉,你就可以进入到下一步调整了。

拉力线和安装角度的调整:
  你可能已经听说过有关这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意见,现在先把他们放到一边,拉力线实际上控制垂直上升的航线。操纵模型迎风飞行,保持机翼水平,平稳地拉杆,使得模型进入垂直爬升并保持,观察模型是否向机腹或机背倾斜,机头是否向左或右的方向倾斜,如果向机背方向倾斜,需要增加下拉角来修正,也可以将重心轻微地向后调整,如果机头向左或右方向倾斜,可以用改变右拉角度的方法调整。
  注意:右拉的角度与螺旋桨的有关,如果更换不同的螺旋桨,你可能不得不重新调整右拉角度。如果从2叶桨换成3叶桨,需要做的调整会更大,由于螺旋气流的增加,发动机需要更大的右拉角度。
  上升航线调整完成后,改变模型飞行方向,可以操纵模型爬升到500英寸(150米)然后进入垂直下降航线并保持,观察模型是否向机背或机腹方向偏移,如果向机背方向偏移,可以适当向后移动重心。有关重心的设置象是在变魔术,每一次设置都会改变或影响其他的设置,需要花一些时间进行调整,通过调整可以得到一条笔直的垂直下降航线。

滚转偏移设置:
  模型进行滚转时,由于向下偏转的副翼抬高了此段机翼导致诱导阻力增加,使得向下偏转的副翼比向上偏转的副翼产生更多的阻力。现代的特技模型飞机多使用对称翼型,因此这种效用很小,当你操纵模型进行滚转的时候,向下偏转的副翼产生的阻力实际上使得机头偏离航线,所以当向右滚转时,机头向左偏移。
  调整时,操纵模型做水平飞行,拉杆使模型做45度爬升,向右侧压满副翼,观察机头是否偏移航线,滚转的偏离会导致航线偏移。选择遥控器设置菜单中的机翼类型(Wing Type),将滚转偏离(differential)设置在4%,可以使副翼向下的偏移小于向上的偏移。调整后重新试飞并测试,同时也要测试垂直上升和下降航线以确保副翼偏转的准确。

侧飞设置:
  在几乎所以的航空展中,表演都是侧滑,倾斜和滚转等动作的结合,基本上,我们会混合中速和高速的飞行动作,在精确的特技飞行中不会发生低速的侧飞动作,模型飞机必须有很好的平衡才能完成这样的动作。一些模型如Cap232, Extra300S等在作侧飞时,方向舵的作用会使得模型向机腹的方向倾斜,另一些中单翼的模型如Extra260,Edge540等可能会向机背方向倾斜。有时你作出的是滚转,而有时不是。
  在全风门的情况下,保持平飞,滚转进入侧飞并使用方向舵保持高度,尽量保持模型作直线飞行,检查是否需要用很大的升降舵保持直线飞行,而副翼的情况又如何?记下需要的杆量,注意这是对应小量和中等的方向舵量,过大的方向舵量会导致很大的不同。
  选择特定的方向舵---副翼(Rudder-Aileron)联动,方向舵-升降舵(Rudder-Elevator)联动,将方向舵向一侧打满,然后加入升降舵向上(或向下)5%的联动然后重新试飞,观察需要的升降舵量是否改变,每次测试都在同一个轴的同一个方向上,如果一个方向的方向舵调整合适后,再调整另外一侧。我们还没有调整滚转,当模型可以在整个场地的上空作直线的侧飞后,就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调整滚转,由于在侧飞中副翼不象方向舵一样常用,所以一开始只要设置2~3%的联动即可,我设置在方向舵偏转到最大位置时启动此联动。

风门设置:
  风门的调整和设置象其他的调整一样,对于平滑的飞行十分重要。我使用油门曲线功能(Throttle curves)使得油门的反应是直线,我希望遥控器上风门操纵杆的轻微动作都可以使我听到发动机转速的变化,许多汽油机在汽化器前50%的工作范围内提供的功率的增加要大于后50%范围内的增加,所以汽油机需要在开始时设置比较平坦的曲线,而后设置上升速度较快的曲线。
  这些都需要比较专业的设置,但是这样的设置可以使得进行平滑、稳定速度的飞行更加容易,如果你的遥控器没有特定的风门设置曲线,你也可以使用可编程点联动的方法,设置风门---风门联动(Throttle-Throttle)得到相同的效果。

其他的一些可以尝试的操纵杆:
  这些设置仅仅是我个人所做的一些轻微的修改。首先,我不喜欢使用大的推杆量来操纵,所以我设置舵面向下的偏移量比向上的偏移量多5%,同时将升降舵的向下偏移的灵敏度(Expo)降低5%,对于多数的特技动作,我使用正常的副翼速率,但在作盘旋滚转(Rolling circles)的时候,我使用30-40%的速率,虽然这使得 灵敏度下降,但我可以通过更大的杆量来更容易 地控制滚转的速率。
  设置和调整一架特技模型飞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每次做一些改变,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性能,花时间来做这些调整,能够使你在动作中与更好地控制模型,并取得更
从正确的工具开始:
  对于设置和调整模型飞机来讲,最先要考虑的是一个测量控制舵面角度的量规,我使用CRC转角测量器。你需要准确的测量舵面移动的距离,当然也可以使用直尺或量角器,但量规使得设置工作更容易。为了完成全部的设置,你需要进行试飞,然后进行改变和调整,很重要的一点是每次只进行一处调整。

步骤1---- 开始设置飞机:
  对模型的设置实际上在制作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下面是一个基本需求的核对表,你也可以把认为需要的项目加进去。
  铰链:同一舵面的各个铰链的中心线应该在一条直线上,并且位于舵面的中心。
  控制摇臂的转动点:控制摇臂的转动点应该与铰链的中心线在同一个平面上。
  舵机摇臂:舵机摇臂应该与铰链中心线平行,调整摇臂使得键槽与键齿相配合,尽量不要使用遥控器的中立位置调整功能来调整舵机的中心位置。
  密封铰链连线:铰链连接应该密封使得空气无法通过,可以从其底部使用覆膜等材料进行密封。
  使用带轴承的连接附件:使用高级的带轴承的连接附件和精密加工的铝制舵机摇臂,可以更好的完成设置。
  合适的重量和平衡:在进行飞行调试前,模型飞机应该首先被正确的配平,可以尽量去利用其他人飞行同样模型的经验去确定重心的位置。调试完成的最后仍然需要重新配重,在轻的机翼的尖端增加配重来进行修正。

步骤2---- 遥控设备:

从新的存储空间开始:
  首先,我们要利用一个新的存储空间(或刷新当前的存储空间)开始以确保不受以前设置的影响。设置正反向开关,使得各个通道得控制在正确的方向上,此时舵量的大小并不重要。
  现在你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基础设置,现在你需要确保各个通道的舵机工作在最大的转动范围,你可以选择ATV功能,并且设置各个通道在两个方向上的范围为150%,如果你使用多个副翼或多个升降舵舵机,不要忘记设置襟翼(FLAP)和AUX通道。
  这项设置将各个通道的舵机设置在其最大转动范围,大多数现代的可编程遥控设备是1024型设备,意味着舵机在其可调整的范围内可以分成1024个步长,通过将ATV设置在最大,你可以利用全部的1024个步长来控制舵机。

副翼的设置:
  使用机械方法调整副翼的传动连杆,使得副翼居中并且可以达到制造商推荐的最大转动范围,你可能不得不将连杆与副翼控制摇臂的连接位置向上调整,或接近舵机摇臂的中心位置。如果模型的制作没有问题,则舵面在两个方向上的移动范围应该是一致的,如果移动不一致,可通过机械的方法增加移动小的方向的偏移,或在 ATV功能中减少移动大的方向的偏移 ,最终使两个方向上的偏移达到一致。 分别独立地调整两个副翼,不必担心两个副翼偏移量的不同。

升降舵的设置:
  升降舵的设置和调整与副翼基本相同,要非常仔细地调整舵面的中立位置和偏转角度,我为特技飞行设置了最大的偏转,这可能需要更长的舵面控制摇臂和短的舵机摇臂,确认升降舵在上下两个方向上的偏转相等。

方向舵的设置:
  初始设置方向舵在最大的偏转位置上,使方向舵有最好的机械性能以确保其反应能力和效能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在后面的工作中调整方向舵的偏移角度,但是现在只需要将其设置在最大偏转位置上。

楼主:
初次试飞:
  初次试飞常常是紧张和担心事故的经历。让模型飞机爬升到安全的高度,并将其调整成可以水平飞行,对模型飞机的舵面反应建立感觉,一旦降落,你需要进行机械调整,对方向舵的初始调整也需要进行。试飞时,使模型迎风飞行,并背向操纵者,使机翼保持水平,拉杆使模型抬头,注意是否有方向偏移或滚转的现象发生。为了测试方向舵的调整是否正确,你需要保持机翼水平。如果没有大的方向的偏移,可以拉杆做一系列的筋斗,不要对轨迹做修正,注意观察模型偏移中心的方向,使用方向舵微调调整1-2格来修正,然后再次尝试。反复调整直到确认方向舵 已经调到了正确的位置,然后着陆。

地面调整:
  初次试飞之后,你已经对模型飞机进行了基本的调整,现在需要用机械的方法将各个舵面恢复其正常位置。记下各个舵面的调整偏移,用测量舵面角度的量规测量各个控制舵面的偏移角度,现在要做的是调整连杆,使得舵机在中立位置的时候,舵面保持正确的偏移角度。连杆的调整、重心调整和轻微的拉力线调整比起调整副翼和方向舵更有效。
  对于升降舵,我们有更多的考虑,如果你需要一些向上的微调,你可以将重心后移,改变水平尾翼的安装角度,或仅仅调整连杆。现在,与调整重心和连杆相关,我们需要调整安装角和改变拉力线。
  经过调整,各个舵机仍然在中立位置,现在可以进行试飞并验证你的调整。采取与上面相同的方法,并注意是否需要做调整,如果不需要做调整,你就已经得到了一架完成了直线和水平飞行调整的模型飞机。

平衡调整:
  操纵模型滚转进入倒飞,观察模型的飞行状态,在滚转过程中机头是否明显下坠,倒飞时是否需要很大的升降舵推杆来保持平飞,我通常使用平衡调整的方法得到我需要的感觉。前后移动重心的位置,但每次调整量应该很小,每次调整后都应重新试飞。一旦正飞和倒飞都有了令你愉快的感觉,你就可以进入到下一步调整了。

拉力线和安装角度的调整:
  你可能已经听说过有关这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意见,现在先把他们放到一边,拉力线实际上控制垂直上升的航线。操纵模型迎风飞行,保持机翼水平,平稳地拉杆,使得模型进入垂直爬升并保持,观察模型是否向机腹或机背倾斜,机头是否向左或右的方向倾斜,如果向机背方向倾斜,需要增加下拉角来修正,也可以将重心轻微地向后调整,如果机头向左或右方向倾斜,可以用改变右拉角度的方法调整。
  注意:右拉的角度与螺旋桨的有关,如果更换不同的螺旋桨,你可能不得不重新调整右拉角度。如果从2叶桨换成3叶桨,需要做的调整会更大,由于螺旋气流的增加,发动机需要更大的右拉角度。
  上升航线调整完成后,改变模型飞行方向,可以操纵模型爬升到500英寸(150米)然后进入垂直下降航线并保持,观察模型是否向机背或机腹方向偏移,如果向机背方向偏移,可以适当向后移动重心。有关重心的设置象是在变魔术,每一次设置都会改变或影响其他的设置,需要花一些时间进行调整,通过调整可以得到一条笔直的垂直下降航线。

滚转偏移设置:
  模型进行滚转时,由于向下偏转的副翼抬高了此段机翼导致诱导阻力增加,使得向下偏转的副翼比向上偏转的副翼产生更多的阻力。现代的特技模型飞机多使用对称翼型,因此这种效用很小,当你操纵模型进行滚转的时候,向下偏转的副翼产生的阻力实际上使得机头偏离航线,所以当向右滚转时,机头向左偏移。
  调整时,操纵模型做水平飞行,拉杆使模型做45度爬升,向右侧压满副翼,观察机头是否偏移航线,滚转的偏离会导致航线偏移。选择遥控器设置菜单中的机翼类型(Wing Type),将滚转偏离(differential)设置在4%,可以使副翼向下的偏移小于向上的偏移。调整后重新试飞并测试,同时也要测试垂直上升和下降航线以确保副翼偏转的准确。

侧飞设置:
  在几乎所以的航空展中,表演都是侧滑,倾斜和滚转等动作的结合,基本上,我们会混合中速和高速的飞行动作,在精确的特技飞行中不会发生低速的侧飞动作,模型飞机必须有很好的平衡才能完成这样的动作。一些模型如Cap232, Extra300S等在作侧飞时,方向舵的作用会使得模型向机腹的方向倾斜,另一些中单翼的模型如Extra260,Edge540等可能会向机背方向倾斜。有时你作出的是滚转,而有时不是。
  在全风门的情况下,保持平飞,滚转进入侧飞并使用方向舵保持高度,尽量保持模型作直线飞行,检查是否需要用很大的升降舵保持直线飞行,而副翼的情况又如何?记下需要的杆量,注意这是对应小量和中等的方向舵量,过大的方向舵量会导致很大的不同。
  选择特定的方向舵---副翼(Rudder-Aileron)联动,方向舵-升降舵(Rudder-Elevator)联动,将方向舵向一侧打满,然后加入升降舵向上(或向下)5%的联动然后重新试飞,观察需要的升降舵量是否改变,每次测试都在同一个轴的同一个方向上,如果一个方向的方向舵调整合适后,再调整另外一侧。我们还没有调整滚转,当模型可以在整个场地的上空作直线的侧飞后,就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调整滚转,由于在侧飞中副翼不象方向舵一样常用,所以一开始只要设置2~3%的联动即可,我设置在方向舵偏转到最大位置时启动此联动。

风门设置:
  风门的调整和设置象其他的调整一样,对于平滑的飞行十分重要。我使用油门曲线功能(Throttle curves)使得油门的反应是直线,我希望遥控器上风门操纵杆的轻微动作都可以使我听到发动机转速的变化,许多汽油机在汽化器前50%的工作范围内提供的功率的增加要大于后50%范围内的增加,所以汽油机需要在开始时设置比较平坦的曲线,而后设置上升速度较快的曲线。
  这些都需要比较专业的设置,但是这样的设置可以使得进行平滑、稳定速度的飞行更加容易,如果你的遥控器没有特定的风门设置曲线,你也可以使用可编程点联动的方法,设置风门---风门联动(Throttle-Throttle)得到相同的效果。

其他的一些可以尝试的操纵杆:
  这些设置仅仅是我个人所做的一些轻微的修改。首先,我不喜欢使用大的推杆量来操纵,所以我设置舵面向下的偏移量比向上的偏移量多5%,同时将升降舵的向下偏移的灵敏度(Expo)降低5%,对于多数的特技动作,我使用正常的副翼速率,但在作盘旋滚转(Rolling circles)的时候,我使用30-40%的速率,虽然这使得 灵敏度下降,但我可以通过更大的杆量来更容易 地控制滚转的速率。
  设置和调整一架特技模型飞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每次做一些改变,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性能,花时间来做这些调整,能够使你在动作中与更好地控制模型,并取得更好的成绩

网友:
前排顶,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