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玩航模--基础知识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新手朋友!

楼主(2014-03-04):
第一篇:警告!
航空模型要熟练掌握需要一定的知识,另外它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航模并不是玩具!
希望新入门的朋友一定要耐下性子,所有东西买回来一定要先仔细研读说明书,切勿贸然操作,
伤了人闯了祸,那时后悔就晚了。

楼主:
第二部分 固定翼飞机所需物品

飞机机体及随机附件,电机,电子调速器,舵机,螺旋桨,动力电池,遥控器与接收器,充电器(油动飞机不需要电机和电子调速器,需要发动机,油箱等其他配件)
1、飞机机体及随机附件:
飞机机体大体由以下三种材料制作:
泡沫,木材,复合材料。
泡沫材料飞机按制作工艺又分为模具整体发泡以及片状泡沫切合拼装2种。
模具整体发泡的泡沫飞机所使用的泡沫材料一般为eps,epo两种。
ps与epo相比,缺点在于eps泡沫韧性不足,易断裂,受冲击后容易破碎,但是同时优点是破碎以后的碎块可以经过简单粘合后修复。
epo材料相比eps材料来说,非常耐磨,韧性好,耐冲击,所以小碰小擦基本无需修补,但是如果受到大力撞击以后,epo材料会发生严重的扭曲变形且不可恢复。
片状泡沫切割拼合制作的飞机所使用的材料一般为KT版,epp板,depron板,这几种材料都是diy常用材料。
KT板是一种中间位ps泡沫挤塑板,两面覆盖塑料薄膜的泡沫板材,比较容易在广告店购得,常规厚度尺寸为5mm,也是广大模友最常用的材料。特点是易于切割,强度较好(没有撕掉覆膜的情况下),缺点是比较脆硬,弯曲部分不易处理。
epp泡沫板是密度比KT板小,飞场有韧性的一种材料,不易断裂,容易弯曲,而且不怕502腐蚀。但是其不易打磨,而且偏软,虽然也是主要用来DIY飞机的材料,但是使用起来也有一定局限性。
depron材料是新近在淘宝上出现的一种高端材料,强度韧性重量特性都比较好,但是缺点是价钱很贵。
木质材料飞机目前的主要材料是轻木,又称巴尔沙木(balsa),结构松软,质地轻盈,易于加工和打磨。除了轻木之外,主要制作飞机的木材还有泡桐木,松木,等等。另外制作飞机受力结构部件的话还需要使用到一些航空层板或者椴木层板。木质飞机整体刚性较好,飞行中质感和操控感觉要好于一般的泡沫飞机。
复合材料飞机主要指的是多种不同类型的材料混合制作飞机,比如:泡沫芯+玻璃钢壳,或者木框架+玻璃钢壳,或者碳纤维材质等等。追求的目标就是极致尺寸,极致重量,极致强度,极致性能。
随机附件:
随机附件一般有机轮,起落架,舵角,拉杆钢丝,贴纸,以及一些五金件等。

2、电机:
电机主要分为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两种,有刷电机就是有电刷的电机,无刷电机就是没有电刷的电机。
有刷电机目前飞机模型上不太使用,故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无刷电机相比有刷电机而言,效率更高,功率更大,低转速时扭力特性更好。是目前电动航模的主流选择。
无刷电机又分为内转子和外转子,内转子就壳不动,轴转,外转子就是轴跟壳一起转(底座固定),内转子电机在尺寸和转速上有一定优势,外转子电机在扭力,散热等方面占据优势。
电动机型号的命名规则,电机型号四位数字中的前2位代表直径,后2位代表长度。
各厂家的命名方式有所不同,朗宇品牌的2212电机,指的是电机内部的线圈组部件的直径22mm,长度12mm,而有些其他厂家会把这一型号标注为2830电机,因为是电机外壳尺寸28mm,长度30mm,而其实这2个是差不多型号的电机。
另外对于电机型号还有一个参数,那就是KV值。KV值表示电机在“空载”情况下,电子调速器“每提升1v”输出电压时,电机转速提升的数量。
那肯定有人会想,既然同样规格的电机,KV值越高,电机转速就越快,那力量就越大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对于一款电机来说,尺寸的大小,就决定了它的最大功率的大小,既然功率上基本差不多,如果转速高了,那么电机的扭力就小了,也就是说只能安装更小的螺旋桨才能不超载工作。

3、电子调速器:
电子调速器是用来控制电机转速的器件,一般电子调速器还具备给遥控接收器供电的功能。

4、舵机:
舵机是一个根据遥控信号来决定摇臂偏转角度的器件,通过摇臂上连接的钢丝来改变飞行控制翼面的偏转角度,来完成飞行姿态的调整。

5、螺旋桨:
螺旋桨是飞机产生动力的部,相关知识请查阅以下链接。
螺旋桨原理与分类 螺旋桨负责把引擎的功率转变为向前的推力,重要性不言而喻,螺旋桨推进飞机的原理与火箭、导风扇飞机、喷射机不同,也与船用螺旋桨不同,火箭等前进是因为动量守恆的关係,如果飞机也是靠动量守恆的原理前进,那螺旋桨就要把空气儘量快儘量多往后吹去,那螺旋桨的形状就应该像电扇叶片一样宽且短,而不是像现在我们看的细细长长的,导风扇扇叶形状类似船用螺旋桨,效率却很差,因为导风扇引擎、加速管及支撑等物件挡住了不少气流,而且导风扇后送的空气速度不够快,质量更不够多。 我们应该把桨叶看成一片小型的机翼,引擎转动的速度加上飞机前进的速度,使桨叶对空气產生相对的速度,桨叶的截面本来就是一个翼型,然后因伯努利定律產生升力,只是此时的升力是向前的,称为推力,使飞机向前,歷史上有名的竞速机GeeBee,得过很多次世界冠军,也有不少模型像真机,请读者注意其螺旋桨与机身的比例,它螺旋桨向后的气流三分之二以上被引擎及机身偏折,根本没往正后方吹,使人不禁怀疑它怎麼飞,可是它还是世界竞速冠军呢,所以记得螺旋桨的风大不大与推力毫无关係。 螺旋桨可依不同方式分类,我们真正有兴趣的是直径与螺距,将於下节讨论,其餘分类如下: 依桨叶数: 单桨:竞速机常用,可避免吃到前叶的尾流,效率最佳,但另一端要配平。 双桨:最常见的型式,合理的效率,容易平衡。 三桨以上:像真机或桨叶长度受限时使用,效率稍差。 依推力方向: 拉力桨:即正桨,从飞机前面產生拉力使飞机向前。 推力桨:即反桨,从飞机后面產生推力使飞机向前,少数引擎可逆转,双引擎飞机其中一个引擎逆转用反桨以抵销反扭力。 依材值: 木桨:刚性好,重量轻,但易损坏。 塑胶桨:便宜,选择性多,较不易损坏。 碳纤桨:最好,最贵。

6、动力锂电池:
之所以在动力电池之前加上动力两个字,是因为模型飞机对电量的消耗十分巨大,动力电池必须能提供比较大的电流,一块普通的模型动力电池,拥有的电量相当于23块大屏幕智能手机的电量,但是模型飞机仅需要58分钟便能把电量耗尽。
现在常规使用的模型动力电池为聚合物锂电池,其具有很高的能量密度,很轻的重量便能携带很多的电能。
模型动力电池的命名规则,以3s1p2200mah30c为例,3s代表电池组是由3组电池串联成,1p表示每组电池只有一片(在只有1p的情况下,往往省略不标),2200mah代表电池的容量。mah其实是ma*h的概念,即电流*时间,2200mah是以2200ma(毫安)的电流持续放电1h(小时)的电量。30c表示锂电池的放电倍率能力。
对于2200mah的电池来说,1c就是2200ma,也就是说此电池最多能够以30倍率即2200*30=66000ma=66a的电流持续放电。但是请注意一点,使用越高的放电倍率,电池的使用时间就越短,如果始终使用30c倍率放电,那电池只能够坚持:60分钟/30倍=2分钟。

7、充电器:
这里的充电器特指航模用的锂电池平衡充电器。
由于锂电池的充放特性,聚合物锂电池禁止过充以及过放。锂电池充满电压单片不得超过42v,放电中单片电池带负载时电压不得低于33v。所以锂电池平衡充电器是单片单独调整充电电流,精确保证充电电压的充电设备,不可使用用普通充电器代替。

8、航模遥控器及接收机
航模遥控器一般有FM频段以及24g频段。FM频段遥控器天线很长,24g遥控器天线很短,两者之间很好辨识。
FM频段遥控器在多人一起使用时不得同频率,不然会发生互相干扰的情况,导致航模无法正常运行。
24g频段遥控器允许多人同时使用。但是24g频段遥控器不能让被遥控设备处于被视线遮挡的范围。
遥控器的常用操作手法:日本手、美国手、其他手、
日本手:右手摇杆上下——动力,右手摇杆左右——副翼,左手摇杆上下——升降,左手摇杆左右——方向舵。
美国手:左手摇杆上下——动力,左右摇杆左右——方向舵,右手摇杆上下——升降,右手摇杆左右——副翼。
其他手:非以上两类都可以归类于此,属于剑走偏锋,暂不作介绍。
关于操作手法,个人喜好不同,有的人说美国手适合直升机,日本手适合固定翼,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习惯熟练就行,不强求。
航模接收器是用于接受遥控器信号并指挥舵机和电子调速器工作的器件,其接口一般定义如下图所示:

9、航模发动机:
这里所指的航模发动机特指使用燃油作为动力的发动机,螺旋桨飞机发动机一般有甲醇发动机和汽油发动机2种,大型喷气式模型飞机使用涡轮喷气式发动机。
甲醇发动机一般使用在中小型飞机上,排量也为中小型,因为汽油发动机小型化以后工作不稳定。
汽油发动机一般使用在大型飞机上,一般由26cc开始,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最小的汽油发动机排量已经能够达到9cc,相当于5256级的甲醇发动机。
涡轮喷气式发动机是真实的飞机喷气发动机的微缩版,能够为大型喷气式飞机提供足够的动力以及足够的仿真度,但是其价格比较昂贵。

楼主:
第三部分 固定翼飞机制作及安装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合适的加工方法需要选择最合适的工具,以达到最好的效率,航模制作的常用手工工具如下:
镊子、钳子、壁纸刀、改锥、尺子、电子焊接套装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类电动工具也应运而生,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买一些电动手工工具:
·主要有这些:电磨,电动曲线锯,电动螺丝刀(可以当手钻用),台锯,砂轮机,等等。
入门固定翼飞机的制作我主要推荐2种机型··“飘飘/好小子”类,以及“微风/塞斯纳”类,新人的第一架飞机尽量不要自己制作,购买成品飞机可以帮助你建立信心!首飞成功率大大增加!“飘飘/好小子”类指的是:“泡沫实体机头+大上反角机翼+碳纤维尾杆+背推式动力”的新手入门机。
电机推力(拉力线)的调整:
对于固定翼飞机来说,飞机上主要受到重力,飞行阻力,升力,以及电机推力(拉力),以及螺旋桨反扭力的影响。
为了抵消部分螺旋桨反扭力的影响,从机尾向机头方向看,电机安装角度一般有向右3~5°的右拉安装角(常规右旋螺旋桨)。螺旋桨越大,一般右拉角越大。
为了使飞机飞行中俯仰力矩平衡,电机相对飞机纵轴一般有向下1.5~3°的下拉安装角。
实际数值应当在试飞过程中进行调整,调整的目的就是在油门增减,动力变化的时候,飞行姿态没有明显的改变为宜(避免加油门时抬头,避免加油门时飞机沿反扭力方向侧倾)
在精细的调整过程中,也可以通过油门与升降以及副翼的混控来进行调校。

飞机整体重心的调整:
常规固定翼飞机的重心一般在机翼宽度(玄长)的30%位置左右(包含副翼宽度),但是这个30%位置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具体机型要灵活掌握,应当调整至飞机水平抛出以后,呈略低头缓慢滑降为宜,直接栽头说明重心偏前,波状飞行说明重心偏后。
测试和查找重心位置的时候,可用2个手指分别在两侧机翼下表面相同位置托起,反复更改和寻找位置,当飞机正好处于水平平衡时,手指所托的位置即为前后重心位置。

飞机机轮的调整:
机轮安装的理想情况是左右两个机轮是平行位置,保证飞机向前运动,同时阻力最小,但是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达成。

楼主:
第四部分 电动飞机动力选择匹配
首先对飞机的动力系统作一个形象的比喻:
飞机的动力系统就好比一个用扁担挑着重物的人。
重物=螺旋桨运动时的阻力(负载)
由扁担连接重物的绳子=电机
扁担=电子调速器
人=电池
以下假设几种情况
1.人能挑的最大重量是200斤,扁担能承受的最大重量是250斤,绳子能承受的最大重量是300斤。那么整个系统里面最薄弱的是人,如果重物超过200斤,那人就最先被压垮。
2.人能挑的最大重量是200斤,扁担能承受的最大重量是180斤,绳子能承受的最大重量是150斤。那么整个系统里面最薄弱的是绳子,如果重物超过150斤,那绳子就最先被拉断。
3.人能挑的最大重量是200斤,扁担能承受的最大重量是150斤,绳子能承受的最大重量是180斤。那么整个系统里面最薄弱的是扁担,如果重物超过150斤,那扁担就最先被折断。
结论就是:当超载时,最薄弱的环节最先遭到破坏,然后系统停止工作,其它部件一般不受影响。
所以在选择配置时,动力系统应当选择最合适的搭配,比如人,绳子,扁担能承受的重量基本相等,是最为合适的,承载能力取决于最低的部件,单独的部件承载能力大了也是浪费。
题外话:曾经听到过这么一个提问,我的电机是2212的,我用60a的电调(或者2200mah30c电池,最大电流66a),会不会烧坏电机啊。其实看到这里,大家也应该明白,会不会烧,取决于螺旋桨的负载,桨用的不超载,电机肯定不会烧,桨用的太大,最薄弱的环节先坏。有可能电调是60a的,但是用个10c的电池,那超载的时候就是电池先报废。反之亦然。
下面给几个新手入门的常用配置:
1、微风塞斯纳类型,翼展1m左右,起飞重量650g左右,可以选择2208/2826(定子标注/外壳标注)KV1000/9050或8060桨,KV1500/8040或8060桨。3S1500~2200mah电20c以上
2、微风塞斯纳类型,翼展1.2m左右,起飞重量800g~1000g,可以选择2212/2830(定子标注/外壳标注)KV1000/1060或9050桨,KV1500/9050或8060桨。3S1500~2200mah电20c以上
3、飘飘/好小子类型,翼展0.8m~1.4m,起飞重量500~800g.可以选择2208/2826(定子标注/外壳标注)KV2600/5030桨,或者2212/2830(定子标注/外壳标注)KV2200/6040或6050桨。3S1500~2200mah电20c以上
另外,对于动力配置的选择,说明一下个人观点:
因为电机和电调是允许短时间过载运行的,所以在选择螺旋桨的时候,可以选择略大的桨,在全油门的情况下略微超载(但是不得超过电池的最大电流限制,电池不允许过流使用),平时飞行时候掌握在5~7成油门使用,而在需要爆发力的时候可以短时间全油门,让电机和电调短暂工作在略超载范围内。
上述观点仅限于在选用品质可靠的电机电调情况下,杂牌电机电调不要过载使用。

楼主:
第五部分 飞行操作的学习

所有刚入门的新玩家在操作真机之前,最好都先练习一下电脑中的模拟航模练习软件,淘宝上便宜的大概20块钱,配套自己的遥控器一起使用。
常用的软件有 realflight aerofly 凤凰 fms等等,买一个入门遥控器+一个模拟器来的最方便省力。
有了模拟器,下面就要开始学习飞行了,本人并不是什么飞行高手,所以提供大家两个教学文档。
无线电飞行戴氏教学:

楼主:
第六部分 起飞前的准备
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轻则飞机发生意外坠毁,重则撞伤或者撞死人。
起飞前主要是做地面检查,内容有:
机身整体外观检查,有无新增伤痕,破损。
传动部件检查,舵机是否工作正常,中立点是否漂移,钢丝与快速连接头之间的紧固是否可靠,电机是否安装稳固。
电池电压检测,确保电量充足。
手持或用其他方法固定飞机,逐渐加大油门,检查螺旋桨安装是否稳固,会否脱出。
地面拉距测试,先打开遥控器,然后飞机上接上电源,待电机自检完成后开始。
FM频段遥控器暂不要拉出天线,逐渐远离飞机,并不断拨动除油门外各摇杆,根据舵机动作检查遥控信号是否可靠,约100米时折返。拉开天线后可以进行正常飞行。
2.4g频段遥控器如果没有信号衰减功能,则没有相对较好的方法检查,只能尽可能走远,拨动摇杆检查舵机动作是否可控。具有信号衰减功能的遥控器打开衰减功能,方法与之前相同。
为了尽可能避免发生失控的情况,一般飞行前先打开遥控器电源,飞机再上电,飞行结束后先断开飞机电源,再关闭遥控器。

楼主:
求置顶!求精华!

网友:
版主内容大部分与以前贴子重复只是主题改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