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可以用接收机的5V供电吗?

楼主(2014-03-05):
GOPRO的USB充电可以用接收机的5V来供电吗?我插上试过,可以缓慢充电,但不知道会不会引起接收机供电不足,导致其他方面的问题,有专家来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最好是单独供电,省的电源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单独供电,省的电源不稳

你的回答不够专业,期待有更专业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回答不够专业,期待有更专业回答

接收机给狗和舵机供电,当舵机动作时电源有损耗,导致接收短时间失去电源失控或者舵机短时供电不足无法动作,后果自己想吧,虽然这是概率问题,但存在这个可能性,后果自己权衡吧

楼主:
我是用在多轴上的,接收机是通过飞控供电,没有连接舵机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在多轴上的,接收机是通过飞控供电,没有连接舵机等等。

那也有可能导致接受供电不足失控的嘛

网友:
狗3充电电流很小,不到200MA吧,电池才1100MA的,放心充吧。

用电大户是舵机了,这个千万别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