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XIAZQ】平衡充是这样复活的

楼主(2014-03-05):
黑龙江的模友远道给我寄来三个平衡充电器,拜托我能不能帮修修看。接到邮包,打开一看,坏得还正够厉害的。就是这三个,其中有一个只有一块电路板,这可咋修啊!

一个一个修吧,先来那个没外壳的。颠来倒去的看,充电插座已掰掉,印刷电路铜铂都已折断,反面四个 MOS 管只有三只,还不知有没有好的,实际上已不值得再修了。
底层,焊有场效应管的面:
顶层,元件面:
不过我已答应了修修看。哈尔滨的朋友大老远的已寄来了,说啥也得想法弄好他。而且哈尔滨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啊,我在那里念的初中,高中,大学。对哈尔滨深有感情,今年八月份还特意去了一次东北,玩了一个月,会会中学大学的老同学。还去了一趟“百脑汇”,可惜没和黑龙江的朋友一块飞上一把,有点遗憾。

下点功夫修好他,留个纪念吧。

这块充电器的电路板不是换换元器件就能解决的,那个多路充电插座不可能再粘上去,    MOS管也不能焊在原位置,铜皮大都已断掉,烧坏的场效应管已把基板也烧焦。所以决定做一块小电路板拼接上去,把四个场效应管和充电插座移出来,再给特制一个外壳。
01)把板子泡酒精清洗干净,用小刻刀把烧焦的地方刮净:
02)把断掉的铜铂用镀银线逐一连接好,上下过孔查实确保相通。顶层底层电路连接正确无误。
03)制作外接电路板。先按电路板测绘一个分开的两部份的电原理图,之间有那些连线,怎么连合理,画好核查无误后开始做电路板,
04)在充电插座上焊六根引脚:
05)把四个场效应管和充电插座插到万能印制板上:
06)按电路连接好:
07)B6原板一共要接出12根线,2根粗硅胶线,6根连原充电插座,还有四根是四个MOS管的驱动信号线,在原板上连接在贴片电阻的一端,把导线焊在这里,不用几下就把小电阻一起拉脱了。正好电路板正反两面都有一条铜铂,把它刻分成四段,钻一个0.5mm的孔,用四根镀银线连接好,就有了可靠的四个焊接点。见图所示。
08)把两部分连起来:
放大了看一下:
09)通上电,接上一块3S锂聚会电池试充,工作正常:
10)试充时发现有两个按钮反应不灵敏,按几次才有反应,或使劲的按又跳过几挡,按键接触不好。同时“蜂鸣器”没叫声,测量蜂鸣器的驱动三极管在按键时有5V的跳变,蜂鸣器坏了。换件后就都正常。
11)按外型尺寸画个图,切下做了个外壳。
12)组装起来,修复工作完成。一台很“土”但还是很实用的充电器复活了。功率场效应管的电流比原来的大三倍,而且都单独在“外面”,就是再要烧毁了换起来也方便:
13)给4S锂电充电。显示屏暗了点,背光就不调了。四个按钮的上方,在有机玻璃上已开有四个圆孔,把原按钮杆插上就行了。
14)那个老式的充电器好像雨淋进过水,有元件锈蚀烂断,印制板上的助焊剂变质泛白。好多地方接触不良,清洗换件,还比较好修,已恢复正常充电。
15)那个看似挺新的B6到是成了大难题了:先是内部短路,加不上电源,后是不显示,最后是充电时,检测不到是几S的

网友A:
LZ对电路这么在行,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
GOPRO是用USB接口的5V供电,一般在飞行器上都会安装一个UBEC来单独给GOPRO进行供电,我想知道能不能用接收机的5V对GOPRO进行供电,我多轴上的铂金电调没有UBEC,是用的NAZA飞控连接接收机,对接收机进行供电的,我只知道接收机的电压是5V,不清楚电流有多大,我试过连接收机对GOPRO充电,是可以充的,但是害怕接收机缺电状态下会造成信号的不稳定,想请教一下这样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水平nb大了,楼主技术了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对电路这么在行,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
GOPRO是用USB接口的5V供电,一般在飞行器上都会安装一个UBEC来单独 ...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呀,我这个是转别人的帖子。帮不了你,不好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