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二问 2216或者2814电机可以用6S电池吗?

楼主(2014-03-06):
滑翔机想用6S电池实现FPV远航,电机打算用朗宇2216或者2814的,电调是支持6S电池的,看了很多关于电机KV值和桨关系的帖子,以及电机厂商关于电机的介绍,都没有提及到是否能用6S电池,(一般2814最大就是用的4S电池),做一个简单的设想,如果是2216 KV800电机,用3S电池,桨应该用12寸,电压增大一倍的情况下,转数提高一倍,相当于3S电用在KV1600的电机上,大概可以用7寸桨。但找不到相关数据说明2216电机能否用6S电池供电。反倒是直升机的高KV电机能用6S供电。想知道这种电机是否能承受6S的电压?

网友:
这个你买东西的时候可以问店家吧

网友:
这个设想可以放弃了,电机能承受的电压是测试出来的,给上大电压的话,即使电流很小,也会烧掉,或者效率很低

网友:
楼主请再设想一下以下情况:按照2216电机800kv乘以12v电压得出转速为每分钟9600转,那么换6s电池电压26v时转速是每分钟二万转。此时电机是空转状态。合格的电机厂家每生产一款电机都进行过严格的测试。无刷电机的轴承和轴是产生电机发热的主要原因。设计800kv的电机轴承在每分钟9600转公差都范围内你非要让它在每分钟二万转的状态下工作。再上负载桨电机的稀土硼汝磁钢在高温下会退磁的。想fpv一定要用保险稳定的设备。看看我的帖子就知道,某一个环节出错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fpv设备这块是不能省的。话说能买的起6s大容量的电池的应该不要在乎再买一套好的动力组来飞fpv。祝玩的开心

网友:
不可以,直机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里面有减速组的,不是直接驱动桨,所以它可以上6S甚至更高,上6S的KV值也没那么大,你淘宝下就知道了。上6S一般KV都只有300-500的样子,2216、2814没这么低的KV,上6S会超过它的额定功率的,会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