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之自制mwc加装自制gps

楼主(2014-03-07):
注意:自己搞gps的童邪买gps模块的时候一定要看好gps的数据刷新率,1hz是汽车上的gps导航用的,飞控用不上,用上也乱跑,买就买5hz以上的刷新率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在此推荐ublox的模块!还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有的gps模块上没有数据备份电池的那种,断电以后会还原设置,就是你改过的参数断电都不保存,每次上电都会重新搜星重新定位,就跟冷启动一样的,这种的稍微便宜点,在飞控里面有相应的初始化配置,不需要你每次都改,飞控配置好了以后,开机的时候飞控会自动配置gps模块里面的参数。还有一种是带eeprom和数据备份电池的gps模块,这种的稍微贵那么一点点,配置完成保存掉电不会还原的。用什么样的就看自己喜好了。切记!
折腾完了环形架子,飞飞感觉挺好,还想更近一步,来个定点悬停,于是开始折腾gps,网购货品如下,SIRF3代gps模块ttl接口,usb转ttl串口模块(这个玩mwc的都有,上传固件修改配置必备),usbasp(以防万一atmega328丢失bootloader,非必须),arduino pro mini (328p)。
把原来的飞控拆掉,所有零件综合到一起,重新规划安装位置和线路,装好插座插针然后焊接,制成了第二版的飞控,相比第一版1,增加4个电调预留接口以备日后扩展舵机之类的功能
2,接收机信号插针改单排,去掉了多余正负极插针
3,预留串口(日后可接蓝牙或者液晶屏)
4,预留2个i2c接口
5,电调插口正极全部留空,指引出一个插针的正极,防止电调倒供电。
所有元件集成在一块5*7的洞洞板上
为了引线方便给gps做了根延长线,4跟插针+4跟杜邦线,可以把gps模块随便放在什么位置
这个是全家福哈

原来飞控用的洞洞板

组合好的效果

gps延长线

信号插针

gps版配置

飞控板配置

搞完以后gps点不亮咋办?查gps的tx和rx连线去,肯定有接反的!
忘了说了我买的usb转ttl是pl3202的,比较便宜,使用起来嘛是需要技巧的,下载固件的时候ide会有报错,没关系,当ide显示正在下载的时候,按一下pro mini上的reset键,你会发现usbttl的小红灯啊小蓝灯就开始欢快的闪了,一次不行就多试几次,找准时机ok。。。。
这个导航版就是网上流传的i2c-gps,固件神马的都是开源网上下载的,导航版制作超级简单,只要几根线连上就行了,4跟给gps,4跟连飞控的i2c,简单不?
在这要感谢法国的阿历克斯大神——原作者,才让我们这些爱折腾的人有的折腾。
最后要说ARDUINO——神器中的神器

网友(2021-10-13):
不错,我最近也在玩MWC飞控,飞控都还没调试好,乱飞啊

网友(2021-05-29):
不是说GPS还要写那个导航文件吗?

网友(2020-01-29):
有加声纳的教程吗?

网友(2019-01-21):
超详细的教程学习啦

网友(2018-04-23):
技术贴必须膜拜

网友(2014-03-07):
又见技术贴 膜拜

网友:
这是神才能看得懂,后悔自己没读上专业科目

网友:
大神!  怎么就不出现在我身边呢

网友:
这一套多钱啊?

网友:
表示不解

网友A:
期待后续作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后续作业

被坑了,买的gps模块是车用的,刷新率太低1hz,刚入手10hz,还没到货,后面会上测试视频,欢迎莅临指导

网友:
视频快点来

网友:
有空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2014-07-10):
楼主,可以帮忙给一份详细的清单不?本人菜鸟,但是很想自己做一个,谢谢!!!!

网友(2015-01-04):
老厉害了  稳定么

网友(2015-08-12):
请问楼主,这些数据正常吗,具体代表什么?如何运用这些数据?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2-10):
楼主,是自己做好还是买成品好啊?现在cc3d,QQ都挺便宜的

网友:
这个就是折腾喜欢折腾

网友(2016-05-14):
请问,你加了gps,都买了什么,除了pro mini和gy-86,谢谢

网友B(2016-10-24):
大神你的导航版代码能发我一份吗?我的一直编译出错541016294@qq.com

网友:
光是飞控编译都没过   求帮助

网友:
弄个详细的

网友(2017-11-01):
大神你的导航版代码能发我一份吗?我的一直编译也出错623067490@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的导航版代码能发我一份吗?我的一直编译出错541016294@qq.com

导航版代码能发我一份吗?我的一直编译也出错623067490@qq.com

网友(2018-01-29):
楼主:请问能提供一下原理图吗?我也想制作一个MWC飞控,谢谢您

网友:
麻烦楼主能提供一下您这个板子的原理图?我也想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