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00轴距用啥电机好

楼主(2014-03-08):
求指教

网友A:
800基本都是六轴,也有好几种,这个类型的不好选。

飞越的T81,轴距810,官方建议15寸,但桨距太近,扰流不稳。

飞客的850不错,15寸效果刚刚的。

网友B:
5008以后不用再升级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基本都是六轴,也有好几种,这个类型的不好选。

飞越的T81,轴距810,官方建议15寸,但桨距太近,扰流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8以后不用再升级动力了

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这个贴没有说完,不好意思,其实你确定了机架,就可以确定桨,再确定整机重量后就可能计算出需要的电机型号了。

800轴距现在较好的飞客850,这款15桨是不错,飞越810,有朋友也讲15桨飞的很稳,不过这两个机架都不轻。

再带图传、云台、微单、10000左右的电池七七八八的整重估计6KG左右吧。这就可以计算出每轴电机拉力需要1KG左右。

这个配置的电机有好几款的,拉力1KG,桨15寸的电机基本都是41XX系列以上的吧,始朗宇4110KV400,朗宇4112KV400这些都可以的。

大概思路是这样的,依你个人情况再细核算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没有说完,不好意思,其实你确定了机架,就可以确定桨,再确定整机重量后就可能计算出需要的电机型 ...

谢谢您的指教如果又不懂的地方还得麻烦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如果又不懂的地方还得麻烦您

没什么,共同的爱好当然多多支持了,一起多交流吧